买一台新机开一次帖子,这次是XL700N油机

楼主(2023-10-20):
好久没发帖子了,回帖倒是天天回,
不敢想象,之前觉得玩油动都是个梦想,没想到梦想实现了,而且越搞越大,直接搞了个最新的700油机--XL700N,号称5分钟能把发动机拆下来的设计,确实是,刚开始不知道结构,走了点弯路,因为太激动着急试飞,没有充分评估场地的沙子情况对发动机的影响,磨合了五六个起落感觉发动机有点异常,赶紧停飞拆发动机,还好没什么损伤,

油机肯定是越大越好,何况是这台轻量化的设计感十足的小罗700N,风扇罩沿用了MSH700油机的,罗老板又省了一笔模具费

网友A:
油机最好是在草地上飞 土场 沙石地 对飞机伤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最好是在草地上飞 土场 沙石地 对飞机伤害很大

难不怪我几台机头几箱油都飞的好好的,后面的起落发动机慢慢觉得有些不对劲了直至温度超标逼停,还好拆开发动机未见明显伤痕

网友:
真羡慕会调发动机的大佬

楼主:
发动机还没调好呢,上次怀疑发动机进沙子了拆开清洗,等于又要重新磨合,周日又试飞了两箱油,还是没调到最佳状态,但是曲轴又松了,因为带泵的发动机容易憋油,稍不注意就富油然后就打不动就反向把离合器锁曲轴的螺丝扭松了,这个设计真是利弊各一半啊,这样说设计是容易拆发动机,但锁不稳,一旦富油憋油了启动器的强大扭力就会把螺丝拧松,又要拆底盒用几十公斤的力量来锁轴了

选了一处干枯的泥地,没有小沙子,相对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年这个时候开始玩油机第一次接触发动机,收了两天库存没进过油的黑鹰15级发动机,刚开始也是不着车, ...

温度监控我知道不要超过温度就不会拉缸了  但是转速监控的参数是什么?还有请问下大佬用的是哪种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监控我知道不要超过温度就不会拉缸了  但是转速监控的参数是什么?还有请问下大佬用的是哪种油?

监控转速当然是为了定速了,目前比较直观监控转速的陀螺仪是futaba的CGY 750陀螺仪,就像台小电脑直接有显示屏调参,我已经买了4个了,油机没这个东西还真不方便,我MB陀螺仪连了蓝牙都不知道转速定速怎么设置,定速设置菜单里面没有找到设置具体转速的那一栏

目前比较奢侈,用的韩国油刚买了16升,其实用威宝油就足够了,韩国油贵一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监控转速当然是为了定速了,目前比较直观监控转速的陀螺仪是futaba的CGY 750陀螺仪,就像台小电脑直接有 ...

韩国油一桶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韩国油一桶多少米?

310四升不包邮,买16升包邮,听说以前这个油才卖100多,真是物价飞涨,但也没有其他油可选了,可能是我不知道吧,威宝其实也不错,我的是新发动机想试试好点的油,105散热不好,用这个油温度能低五六度

楼主:
这个离合器系统设计确实方便,装机一定要按说明书,这个锥形套是一次性的,100个起落要更换一次,要一次性装到位,否则会报废,48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