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收了一架驰远hcp80小直升机,用TX16S控求教设置

楼主(2023-10-20):
无聊收了一架驰远hcp80小直升机,用TX16S控求教设置,对频对上了,但是打杆舵机是错乱的,有没有会的大神指教下

网友:
要设置舵机正反向和舵机行程!

网友:
开源控玩直机,太难了。目前没有教程。都是穿越机的。设置很麻烦,没有了玩耍的乐趣。

网友:
现如今我是一点也不想麻烦,都想买傻瓜机,到手就飞。最好是摔坏换件不用调试的。

网友:
检查下通道正反相,还有通道映射。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记得这个螺距设置那里要选ccpm,好像不是选单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