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该买多大多重的对自己的飞机最合适?

楼主(2023-10-21):
看了一晚上资料,找到几个大佬文章,说穿越机推重比(最大油门时电机拉力与穿越机总重之比)花飞应在7-10,要续航应在4-6,兼顾一定续航和花飞,推重比应在6-7左右。
电机的拉力对照表可以在商品页面有或者跟商家要,不过理论拉力在实际状况中会有损耗。我算损耗是用飞机重量除以飞机悬停油门比率,算出1%油门的拉力,对比理论拉力就能算出损耗了多少(当然这样算有误差,所以我一般把损耗往大了估)
把损耗率代进去就能算出实际最大拉力,然后就能根据推重比算飞机的总重应该在多少。
用算出的总重减去不含电池的飞机重量就能得出电池应该在的重量范围,然后在这个范围内找出能量密度最高(容量最大)的电池,当然也要考虑自己飞机适合的安装尺寸。这是我能想到的找出适合自己电池的方法。
例如我自己的飞机计算如下图
飞机阿奎拉7寸
电机tmotor f100
桨叶乾丰7035
电池博氏3300mah6s
整机起飞重量1090克(不挂载运动相机,直接使用大疆o3成片)
目前26%油门左右悬停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

一年没上来了,论坛9咋这么萧条了

网友B:
假设性问题,假设性回答,几寸机?远航?花飞?装机重?什么电机?电池4s,6s,8s?

610克,7寸以上?

网友:
我都是4s2600 飞五寸机挂go8

网友C:
这啥飞机这么重。。能好飞么~  洗桨应该挺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性问题,假设性回答,几寸机?远航?花飞?装机重?什么电机?电池4s,6s,8s?

610克,7寸以上?

7寸,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啥飞机这么重。。能好飞么~  洗桨应该挺多吧。。

7寸6s

楼主:
目前26%油门起飞

网友:
我的花飞机16%油门起飞,远航机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