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遥控器,apm2.8飞控,乐迪prm03回传模块。遥控器无GPS显示,求解。

楼主(2023-10-21):
用的是乐迪AT9S遥控器,apm2.8飞控,乐迪prm03回传模块。现在是遥控器无GPS显示,无卫星数量,无经纬度。地面站显示gps已经连接,回传信息有电压和航向、横滚等信息,飞控模块显示连接卫星的A灯(蓝色)已经常亮,就是遥控器无显示。求高人指点。

楼主:
地面站确实已连接到卫星

网友A:
TX,RX线互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RX线互换一下

TX和RX线已经互换了。昨天突然发现,放在阳台处,遥控器有gps信号了,也有经纬度。可今天在原位置,又没有信号了,连接线都没动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TX和RX线已经互换了。昨天突然发现,放在阳台处,遥控器有gps信号了,也有经纬度。可今天在原位置,又 ...

去室外啊,室内gps没信号的,如果遥控器能显示回传电压,那你的接线就是对的,就是信号的问题,如果没有回传电压,就去检查硬件,包括接线

网友A:
室内不可能有GPS信号的,换个室外,开阔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不可能有GPS信号的,换个室外,开阔地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