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西马特铣床简易走刀器

楼主(2023-10-21):
用手动铣床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在X轴长距离铣削的时候手摇能累死人。原装走刀器又太贵,穷人只有自己想办法。
以前曾经用电动扳手试了一次,手捏着还是累,想搞成线控器旋钮。研究了一段时间,暂时做了一个验证机型,后续还得改进,慢慢折腾吧。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折腾,折腾在于瞎折腾。

x轴丝杆头的开口槽就是为了装走刀器,官方走刀器要一千多,买不起买不起

线控器外壳面板和电路底板是3d打印的,有个3D打印机做这些非金属零件,外壳,替代来钣金薄板还是方便的。
电路板一面是220v转24v,背面是换向开关和调速器,样子丑能用就行。
自制的这个联轴器不行,因为电机安装板跟丝杆的同轴度还是有点误差,所以走起来有点儿别劲儿,改天再买个联轴器来缓冲一下同轴度问题就好了再就是买的减速电机太慢了,18转/分,改天换上30转/分,至于离合机构最终还是舍弃了,走刀器平时不用的拆下来,等需要长距离铣槽或者平面的时候再装上好了。
顺便测试一下最近买的铣刀,小床没有切削液条件只能手动浇一点,高速钢铣刀烧了几次放弃了现在都是用整体硬质合金铣刀,啃钢和铝的时候发现,普通4刃铣刀很容易震刀,3刃铝铣刀硬度一般都是55~58,这两种切削效率都不高,后来买了不等切铣刀,试了发现效果最佳

不知图片上传之后是否被压缩,上面的图片有几个铣刀刀口,4刃普通铣刀有明显的震刀纹,3刃铣刀不易震刀但是硬度略低,不如4刃不等分铣刀的效果好
不等分铣刀的刃口和刃带都是不等分,估计是避免了对称刃带螺距引发的共振,具体原理不是很懂,但效果不错。

网友:
广告!那小机械能铣什么?钻个孔都歪

网友:
走刀器就很少见到DIY的卖,不然应该有生意
走刀器主要在于离合器,有电磁离合器和机械离合器两种,
我觉得这种小铣床走刀器控制箱和托板一起走有点怪怪的,
应该用线控延长到一个固定位置,
不然一会左一会右,还得追着去按钮调节。

楼主:
不加工大件,这小铣床家用够了把立柱和平台的垂直度调好了就行

网友:
自动走刀我也做过,减速机转速可以快点的,起码60转以上,反正有调速器的,要慢就慢要快就快,要不然空程的时候要等很久

网友A:
用步进电机好搞,而且通电的时候自锁,没有电了,又能手摇的动三个轴全改,加上控制器也才不到两千,而且还多了数控功能,还有就是进刀也能微调了,就算不用数控,光触摸控制走刀,也比轮子摇起来舒服,还能接手轮方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电机好搞,而且通电的时候自锁,没有电了,又能手摇的动三个轴全改,加上控制器也才不到两千,而且还 ...

不折腾了,明年准备搞一台雕刻机,这台不做大改动尽量保持原貌

网友B:
自动走刀,加工平面效果比手摇效果要好很多。友情提示,自制自动走刀不要选370电机的减速机,一级齿轮非常不耐用,特别是锁定滑板再走刀忘记解锁的情况下,一两秒齿轮就滑牙,我已经坏两个了。后来换了550减速电机的减速机,再没坏过。力量也大了不少,减速器输出转速多少要看主轴扭矩来选定,走快了振刀,小直径刀还容易蹩断。具体多少转,可通过手摇看最大吃刀量(你的小铣最大可使用刀具)。我的小铣997电机1:5减速后3000转,用6刀面铣可吃刀2㎜深,我选的输出23转减速机,基本满足使用,端铣只能吃刀1㎜,端深=刀具刃口长。稍大点的(相对我的小铣)工件面铣我都用自动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走刀,加工平面效果比手摇效果要好很多。友情提示,自制自动走刀不要选370电机的减速机,一级齿轮非常 ...

多谢指点

网友C:
我的自动走刀器
用电磁制动器配合导电滑环作为离合
直流减速电机控制,可调速顺逆铣,速度0-100转/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自动走刀器
用电磁制动器配合导电滑环作为离合
直流减速电机控制,可调速顺逆铣,速度0-100转/分。

这个小铣床看着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自动走刀器
用电磁制动器配合导电滑环作为离合
直流减速电机控制,可调速顺逆铣,速度0-100转/分。

拜读大佬高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铣床看着真漂亮

日产小久保立铣,79年生。750w。大弯脖子。

偶尔淘来的,重新做了漆面。
优点和缺点都是皮带传动。

噪音小,但是低速大扭矩不行。
啥时换个1kw以上的伺服。

楼主:
老机器看着就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产小久保立铣,79年生。750w。大弯脖子。

偶尔淘来的,重新做了漆面。

好铣床, 还是进口的,声音还小,你是得了个宝,日本机床还是很精工的,规规整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