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玩的450L都白搞啦。

楼主(2023-10-23):
以前玩的450L都白搞啦。之前一直以phoenixRC模拟学飞,所学的是,左手油门以及升降、尾方向,右手前后左右飞的,真机是450L,玩得很自信,有空就到球场去飞,还以为自己会玩了,现买了台亚拓470LT用的是MB5.2陀螺议,反而不会玩了,不会调试了。请教老铁们,我该怎样呢?现调试出的是“左手油门、CH23伺服器下压,CH1伺服器台升、反之CH1伺服器下压CH23伺服器台升”“三个伺服器台升下压以及左右一升一降”可是???我该如何控飞机的前后呢???。我是穷玩、共玩过三台飞机,第一台是和儿子玩的小机,二台是450L,现玩470LT。有可以教教我们新手《左手控什么、右手控什么吗?》我所组装的飞机“十字盘以及大桨水平是没问题的

网友:
左手油門應該是所謂的霉國手 , 先把搖控器內各搖桿選項或飛行模式調整到對應的副翼 , 昇降 , 油門 , 尾舵 , 再看動做方向對不對 , 調整搖控器內正反向選擇修正

网友A:
CH23舵机反向一下就行了

网友:
看十字盘方向,向前倾斜就是飞机向前飞,其他方向同理,如果十字盘方向相反就设置对应的通道反向。

网友:
直升机比较复杂不是随随便便就搞明白的,亚拓属于比较专业的,最好有人带。要是没有条件就买新的h1飞控那个,可以咨询卖家野比较好飞。

网友:
选带飞控的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23舵机反向一下就行了

受教了,原来是反时针的CH1、CH2、CH3走线的,不管之前是如何走线的,反正现在巳对了,就不敢胡搞了。我之前的450L是〈机尾对向自己,顺时钟方向为CH1对向自己,左为CH2,右为CH3走线的〉而亚拓的是逆时钟方向为CH1对向自己,右为CH2,左为CH3,

网友B:
为了飞油机,我最近开始研究MB陀螺仪,一口气买了四个还买了根蓝牙,MB看灯确实不够方便,尤其是遇到楼主这种舵机反向问题,在蓝牙上看比较直观

MB装了四台机,也积累了一些小经验,从小白开始说(如果电动直升机,任何时候都要把电机线拔掉先,我是玩油机,油门舵机随时连着,但也要把拉杆取下来先防止行程过大油门舵机憋舵,另外尾舵机最好选别插上因为要先选舵机类型,宽频还是窄频还有行程不对造成憋舵)
首先是接线,从尾巴往前看,升降舵机是第一通道,左边是第二通道,右边是第三通道
接线接对以后就看十字盘方向了,把推油门反向的舵机修改一下保证推油门三个舵机动作都向上
第三步,看陀螺仪修正对不对,修正对了以后设置遥控器打舵的正反,如果反了就在发射机里面设置就好
第四步设置总螺距和循环螺距,这里有个微调的设置非常方便
第五步 设置尾舵机
第六步 设置风格手感 这个可以下载预设的机型,熟悉的当然可以直接在发射机里面设置
第七步  油机定速 其实也不复杂,等我试飞了再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飞油机,我最近开始研究MB陀螺仪,一口气买了四个还买了根蓝牙,MB看灯确实不够方便,尤其是遇到楼主这 ...

有V5.3的吗?  不知怎么早上回复的没显出来,我回复的是V5.0和V5.2说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V5.3的吗?  不知怎么早上回复的没显出来,我回复的是V5.0和V5.2说明的。

这个陀螺仪好像5.0以上的版本都可以用的,我四个有四个不同版本,但固件都是5.0以上的,硬件好像是4.2的,蓝牙插上都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飞油机,我最近开始研究MB陀螺仪,一口气买了四个还买了根蓝牙,MB看灯确实不够方便,尤其是遇到楼主这 ...

就在刚才‘下午四点’全调试好了,就差油门是反的,就迫不及待的在大厅试飞,以为只了而巳,自己能把控,结果撞上楼顶天花板“秒炸”,现在又得买配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刚才‘下午四点’全调试好了,就差油门是反的,就迫不及待的在大厅试飞,以为只是油门反了而巳,自己 ...

太吓人了,明知道油门反向怎么还能飞呢,就算尾巴控制反向都要犹豫一下要不要飞,油门潜意识炸鸡的时候打到最低,但你得最低是实际油门最高,

我是2021年重新认了师傅以后才改掉了我尾巴控制反向的习惯,我本地有位高手油门也是反着控的,但是人家是一开始就是反的,已经形成潜意识了

网友:
没看懂,油门拆桨试机就知道了,打舵方向集体螺距方向和修正都要正确,螺距范围 ,循环螺距6度,mb循环极限推荐13度左右,熄火开关正确,油门最大也不影响飞,搞不懂什么叫油门反了撞天花板,油门是油门,螺距是螺距

网友:
mb的动作方向不对,靠控里反向和mb的打舵切换就能调到正确的打舵

网友:
实在不懂去搜索铁汉的mb3.0陀螺仪的调试视频,讲的很细致,跟5.3的设置有所区别但是本质上基础设置都一样的,就是增加了一些功能和优化了部分设置,基础设置上的表达都一样

网友C(2023-11-26):
引用 网友B:
为了飞油机,我最近开始研究MB陀螺仪,一口气买了四个还买了根蓝牙,MB看灯确实不够方便,尤其是遇到楼主这 ...

电话留下,我也买了蓝牙,不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话留下,我也买了蓝牙,不会用。

先把马达线拔掉慢慢探索,最关键是自动修正要搞对,其他都是小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马达线拔掉慢慢探索,最关键是自动修正要搞对,其他都是小事

按提示参调模块连上蓝牙,灯都亮了,手机还是不显示,mb是5.0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提示参调模块连上蓝牙,灯都亮了,手机还是不显示,mb是5.0版本的。

怀疑你手机蓝牙和MB没连上,蓝牙通上电以后,手机软件窗口要马上点击重新扫描,然后出现蓝牙设备名称马上点击与设备连接

MB的蓝牙不同K8的 ,K8的通电多久不连只要选中了就能连上,MB的蓝牙要在几十秒内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手机蓝牙和MB没连上,蓝牙通上电以后,手机软件窗口要马上点击重新扫描,然后出现蓝牙设备名称马上 ...

连了蓝牙信号,不出东西。

网友(2024-11-05):
引用 楼主:
有V5.3的吗?  不知怎么早上回复的没显出来,我回复的是V5.0和V5.2说明的。

如果要看灯调试看搞清楚自己的mb是什么版本
因为5.0和5.2恰好是两个不同的指示灯定义的功能,别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