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伺服主轴直连无动力主轴,下面再连接这个砂轮,不知功率够吗?

楼主(2023-10-23):
因为家里太小,本来想去买个磨床,但是没地方放了,现在想把我的雕刻机,改成磨床。Z轴如果用750W伺服主轴直连无动力主轴,ER32夹头,下面再连接这个50MM直径的碗形砂轮,不知功率够大吗?进给的话,每次下刀磨0.02-0.05MM就行。

网友A:
理论计算——用于磨床至少3000转。
750w伺服3000转,常见扭矩2.4NM。
砂轮直径50mm,边缘扭力48牛左右。
差不多5公斤。

实际感觉——相当于用50mm直径飞刀飞平面。

应该勉强够。
但是750w伺服。
闲鱼保有量巨大,性价比最高。
电机体积重量也合适,
再大1300w就比较重了,要考虑机架的负担。

这样看,你还真没什么其他选择。
最后提醒一下,买伺服做主轴,多问一下是否支持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计算——用于磨床至少3000转。
750w伺服3000转,常见扭矩2.4NM。
砂轮直径50mm,边缘扭力48牛左右。
...

好的,750W伺服主轴我已经买好一个了,有空就组装去试一下

网友:
你好厉害,磨削给进50um,舍得啊,我都是5u级别的

网友:
我的小平面磨是三相750W直连的,带砂轮220直径厚度8mm的,万能磨刀机是三相370W皮带传动,带的是你图片这种100直径的,伺服电机和感应电机功率不知道计算相同不。图片砂轮不适合磨普通金属。

网友:
我用的400w的

楼主:
好的,你用的砂轮直径多大啊?ER刀杆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