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精度补偿,垫铜箔

楼主(2023-10-24):
之前发过一个精度测量的帖子,我的铣床y向差值0.1mm在100mm宽的机台就能差这么多,以前刚买的时候不懂,也不知道差这么多就一直凑合着用了,多亏大佬们指点
最近研究想搞一台雕刻机,看了很多b站装机视频,讲解的很详细,好多人遇到机台与主轴的垂直度差值也都是采用垫铜箔的办法,既然都遇到这个问题,不如先用小铣床垫铜箔练练手。这样以后自己装雕刻机的时候也能应对。

这是之前帖子测量的图片,也就是说主轴的轴中心线对于机台前倾,就准备了0.1mm厚度的紫铜箔,垫在立柱底部的转盘连接处,一边垫一边调试测量。

最终反复调试,垫了两层0.1mm铜箔并多次压紧固定,在机台y向各个测点的差值在0.015mm左右,x向测量差值0.01mm左右,算是达到了期望的静态精度
but,垫铜箔也意味着立柱的安装面不能完全接触了,如果在x轴向进给,吃刀量大,很有可能会造成立柱向一侧偏转所以铣削不能吃刀深,后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再测量吧

网友A:
确定好需要磨去立柱接触面高度,把机头和立柱分别拆下来,刮研是最好的,实在不行角磨机打磨一下立柱也比垫铜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好需要磨去立柱接触面高度,把机头和立柱分别拆下来,刮研是最好的,实在不行角磨机打磨一下立柱也比垫 ...

看了你刮研的帖子,我也去看看视频教程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好需要磨去立柱接触面高度,把机头和立柱分别拆下来,刮研是最好的,实在不行角磨机打磨一下立柱也比垫 ...

请教大佬,我这个立柱安装底座的零件,我应该如何去测量,需要把底面刮掉的数值,机头前倾的话,是应该把底座沿着红线刮掉一定的斜面厚度,这个如何测量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佬,我这个立柱安装底座的零件,我应该如何去测量,需要把底面刮掉的数值,机头前倾的话,是应该把 ...

首先我是菜鸟,不是大佬。不是太清楚这个立柱的接触面结构是靠立柱还是靠前后两块直角固定板定位的,你拆了看看,按你垫铜箔厚度略少一点去刮。

网友A:
再仔细看结构图,感觉刮研立柱似乎不太好,这个结构决定立柱垂直度的不仅仅是立柱接触面,安装和调整才是主要,前后的直角固定板螺钉稍有移位垂直度变化就大了,可以在安装调试方面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结构图,感觉刮研立柱似乎不太好,这个结构决定立柱垂直度的不仅仅是立柱接触面,安装和调整才是主 ...

好的我整体拆了装配试试看

网友B:
这情形有可能立柱不垂直,也有可能主轴与立柱不平行。要好好检查一下问题出到哪里,尽量不要出现因为张三的错误而把李四收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情形有可能立柱不垂直,也有可能主轴与立柱不平行。要好好检查一下问题出到哪里,尽量不要出现因为张三的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情形有可能立柱不垂直,也有可能主轴与立柱不平行。要好好检查一下问题出到哪里,尽量不要出现因为张三的 ...

主轴箱用燕尾槽装在立柱上,没办调,目前先垫铜箔用着试试,实在不行就刮

网友C:
没必要刮研,铣床又不是钻床,主轴垂直不垂直不重要,只要不打深孔,功能没啥区别,我铣床立柱有几丝倾斜,被我垫了铜皮,后来感觉没必要,调也不好调,最后干脆去掉铜皮,到现在一样用,如果打深孔,可以用百分表调整工件角度,打表与主轴平行,一样可以打出垂直深孔,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刮研,铣床又不是钻床,主轴垂直不垂直不重要,只要不打深孔,功能没啥区别,我铣床立柱有几丝倾斜, ...

那你的精度还高多了
我这个y向测量100mm差0.1mm,乘以2就是0.2mm了,国标机床精度,主轴回转轴线对工作台垂直度,允许误差值为0.04/2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