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立铣构想,大家侃

楼主(2023-10-24):
无意间看到的闲鱼一个简易铣床,想起自己十多年前组装简易铣床的构想
那时候想的挺简单,用划线平台+方箱+垂直拖板+十字台+无动力主轴+电机,结果去外地工作几年就搁置了,配件一直也没买齐。
后来遇到了合适的家用机,原计划就放弃了,不过划线台和方箱也在用,没有浪费。
我当时的组合计划就是万一做不成或者是烂尾,所有的配件不至于浪费。如果有群里的朋友们,想组装做一个简易铣床,可以研究一下方案是否可行。
先看闲鱼上的简易铣床,他只是摆在一起,但没有固定在底板上。

而我的方案是用划线平台做底板。然后用芳香作为垂直拖板的底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一下,欢迎大家来喷。
毕竟是我10多年前的方案,当时的考虑是东西好买,拆散了好搬运挪动。划线平台和铸铁方箱都是基准度比较好的,其他配件方面的误差,在装配调试的时候再采取措施补偿。

网友:
买个铣床吧,自己折磨时间太长,性价比太低,最后弄得不伦不类的

网友A:
没毛病,作为底座的平板要关注底部的筋条分布,选择筋条深(高)的。

楼主:
铣床已经有了就是侃一下这样的组合构想是否合适

网友:
动手做就没啥退路。平板要打洞才能固定,打了洞了就不完整了。

网友B:
现在的家用铣床已经很便宜了,型号也是有模有样。如果东拼西凑的DIY一个,费脑,费力,费时间,后期的调整更是旷日持久,不值得折腾。买一个可以直接用,将省下来的人力财力用在更值得用的地方多好。

网友C:
一楼图片看的很眼熟啊。
看我的小铣床,
1.0版
立柱是卧铣的,

升级伺服电机,滚珠升降丝杠后的1.5版,
更换主轴座,重新铲配了燕尾。
伺服是日鼎750w。
之前发过帖子,被论坛吃了。

换伺服电机后,8mm钨钢刀干不锈钢,下刀0.5mm,一刀过,刷刷地。
加工面很光滑。

下一步也想把底座换成划线平台。
十字拖板加长。
但还未提上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图片看的很眼熟啊。
看我的小铣床,
1.0版

动手能力超赞

网友:
都是高手,各有各的高招,很漂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家用铣床已经很便宜了,型号也是有模有样。如果东拼西凑的DIY一个,费脑,费力,费时间,后期的调整 ...

这条路走到头,还是要买,但是自制铣床这个过程很有乐趣,每个都得经历一遍,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是从钻改铣开始,对铣床开始痴迷,最后还是买了二手的钻铣

网友:
十几年前我也有这个想法,最初就是13台钻改铣床烂尾了当时实体还在吃灰

网友:
最初我也迷上这样的小鸡,最后卡在动力轴上了,所以我的第一个零件就是无动力轴,在这个玩意有点样子的时候,发现一千多就能搞雕刻机, 那玩意更好玩,立场不坚定的毛病发作,立马见异思迁,虽然最后多花很多钱,但不后悔,雕刻机确实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作为底座的平板要关注底部的筋条分布,选择筋条深(高)的。

我多年前用过火车上的方砖。长300多,宽200多,厚50左右,重30公斤。旧的上面有磨损,得加工一下平面。主要好处就是实心的,有强度,摔都不坏。

网友(2024-01-05):
引用 网友D:
这条路走到头,还是要买,但是自制铣床这个过程很有乐趣,每个都得经历一遍,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是从 ...

网友:
手拧ER夹头,手摇丝杠操作,手动锁紧,这个使用方案,放到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完全就属于备用方案,临时干点少量糙活用。缺点是占地碍事,操作繁琐,没有精度。

网友:
这种铸铁平板,根本就没什么平面度,别看又磨有铲的

网友:
有技术的话,自制小钢炮干活很生猛的,不比小商品机差。

网友:
这方案是中了论坛前辈的毒了吧,实际有好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十字滑台还有那个Z轴滑台精度不行,所以做出来就只能将就用了。我也曾经这样搞过,这样要搞成功最好用老的立柱和滑台,比较精密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