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铣床走刀器续集

楼主(2023-10-25):
本来想在原帖发评论里,不知为啥图片发送失败。只好再开一个续集帖
用端面铣刀抄平面的时候,每次都被碎屑烫个半死。所以我不打算把开关固定在机台上,而是拉开几十厘米的线,做成线控器,跟机器保持一定距离。以后干活的时候在虎钳后面做个挡板挡着碎屑,免得到处乱飞被烫到。
原来那个联轴器和安装板跟 x轴丝杆的同轴度有点偏差,又重新做了一个,把安装板的固定孔铣成长条孔便于调节对正。
用32毫米端面铣刀,铣A3钢试了一下,效果不错,刀纹平整的多了,也有了一点点光泽度。
话说请大佬看一下。如果这个端面铣刀直径超过工件宽度,那么在进刀位置上选择切边还是横跨比较好?
求指点一下。
话完了上图。

网友:
托板有间隙,手摇会上下晃动。而电机匀速转动,减少了上下晃动,光洁度自然会提高很多。

网友:
不错不错,挺成功的

楼主:
有了走刀器,用不等切铣刀啃钢爽的一比

网友A:
怎么离合?电磁还是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离合?电磁还是机械?

机械,伸缩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