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日鼎伺服电机改主轴电机的接线和参数设置方法

楼主(2023-10-26):
之前帖子被论坛吃了,自觉里面内容还有点用,
再发一次,以供交流参考。

小铣床用时间长了,其它都还行,扭矩和回差一直头疼。
升级一下。
说起来,diy设备选择驱动电机是比较头疼的事。
常见的异步220v单相电机难调速,价格高。380v电机家用需要配变频器,损失扭矩,同样价格不低。直流电机需要另配大功率变压器和控制器,还是成本不低。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可以有,可能现在国内制造业发展很快,市场上有大量的二手缝纫机电机和伺服电机。
常用的550w二手缝纫电机加控制器套装,闲鱼价两百以下,但是只有简单控制,可玩性不高,质量也良莠不齐。
二手750w伺服电机加驱动器套装,闲鱼价200-300,1300w 的只需要350左右,这个就比较适合了。

伺服电机主要优点:
1、同样功率和扭矩,伺服电机体积很小,可以塞进各种空间。
2、低速扭矩很大,实测铣床换er夹头时,可以调到零速后,直接用扳手拆螺帽,而不用固定主轴。
3、自带编码盘,可准确显示转速。
4、可玩性强,以后可以逐步升级数控。

好,闲话至此,其中关窍且听细细道来。
尽量浅显,照顾新手,欢迎高手指正补充。

一、选择伺服电机型号
1、速度模式
  市场上各类伺服电机型号非常多,某些型号还有无数派生型号。如果是给家用车床、铣床、台钻等用,伺服驱动器需要选择带速度模式的。
所谓速度模式,就是支持模拟量输入,可以外接电位器调速的型号,这个必须预先和卖家协商好,省的以后纠纷。
2、功率
  伺服电机的扭矩和同功率异步电机基本相同,低速扭矩则要大于异步电机,这个特性用在车床上最好,解决低速扭矩不足的问题。功率选择上,210以下的小车床的电机都是550w的。常见可用16mm钻头的立式台钻,电机功率是550-750w。家用的车、铣、钻、小带锯等主轴电机一般在750w就可以满足。
稍大点的铣床,1300瓦,2500转、扭矩5牛,应该足够用了。

二、小常识及注意事项
伺服电机原理可以百度学习,不长篇大论了。但是做主轴电机需要了解的一般常识有:
1、和一般的异步电机不同,伺服电机自带编码盘,所以有两根电缆出线,一根是三相(wvu)动力电缆,另一根是编码器信号电缆。
编码器作用是感应电机位置,把信号发给驱动器,注意事项是千万不要自己拆编码器,那玩意重新安装需要调零,技术含量颇高。电机就值个一百来块,自己不会调的话找人调是不合算的,可以直接卖废铁了。
2、伺服电机没有散热扇叶,正常使用问题不大, 如果需要长期重载可以考虑另加装一个。
3、伺服电机相序不能错,否则转不起来且报过载,而不是像异步电机那样会倒转。

三、材料准备
我选择的是日鼎750w伺服套装,原因是市场上多且便宜。
材料清单:
1、闲鱼伺服电机套装,驱动器+电机,驱动器一定要有速度模式,型号很多,买之前得问清楚。
2、带自锁启动按钮,急停按钮、转换开关、电源开关、电位器(最大阻值常见的4.7k到10k都行)等等。
3、220v变10v和24v电源块各一。(淘宝不带外壳的,额定电流1A的大概十来块一个,带外壳的贵点)
4、DB15针和25针公接头各一,焊接的或带接线柱的都行,我买的是带接线柱的,方便穿线。有的伺服自带就不用买了。

四、接线原理
以我买的日鼎伺服来说明,其它品牌的伺服原理也是差不多的。
伺服驱动器正面四个接线端子,DB25插头(左上)是控制端子,DB15插头(左下)是编码盘,右上是进线电源,右下是出线电源,实物图及接线方式如下。

接线原理图如下:
说明:
1、图中1、2、3、4、14、13、22是DB25端子排上的线号,公头端子上可以看到标识,至于啥是公头端子,往下翻帖子看图片。VERF、CONT1之类是对应的端子号,含义需要查说明书,这里不多解释,按端子线号接就行。
2、22、13我用了一个单独的10v输入,通过电位器,实现0-10v调节。
也有只用一个24v电源,采用串电阻方式降压的方式,只用一个电源,省钱。
但日鼎说明书里,明确说13和14不能接在一起。
鉴于本人世界观第2334条——再离谱的官方规定,都肯定有个离谱的原因。
所以多花十来块,加了个单独10v电源。
3、、这个图没画220v侧的如急停按钮等元件,但最好在总电源上加个急停,目的是紧急时刻一巴掌呼上去,设备能停下来。不要考验伺服电机的扭矩。
4、驱动说明书上,注明驱动器不可反复通、断电,每小时宜低于5次,避免电流冲击烧坏设备。所以急停按钮之后,宜加个电源开关,我偷懒了,把急停接了常开,兼作电源开关。
5、接地千万要接。

如果只用正转,那就简单了,可以如下接,把PN74参数改为15(手动正转一直有效),这样使能接通后,直接正转。

如果要再简单点,调速都不用,那么,直接用万用表用的9v电池接入22、13两个端子。然后把PN64设置为想要的转速,PN74参数改为15。
因为0-10v模拟量口一直输入9v左右,电机启动后实际转速比设置的转速低10%左右。
按这个原理,串1.5v干电池也行,实际转速=电池电压/10v*设定转速值。
当然,不建议这么干,电位器加10v电源不过20块。

五、参数调整
按日鼎伺服,其他都应该差不多。具体百度说明书,关键的几个在下面说明。
首先是面板按键:
面板四个键——模式(mode),上、下键、移动确认键(SHIFT/ENT),从左到右依次排列。
第一个是模式(mode),按下去切换模式,自动循环切换四个模式。
其中需要弄清的是PN(参数设置)和ON(监控)两个模式。
然后是操作方式:
按mode键,切换至PN模式,有PN01-99个参数,按第二、第三个上下键可以切换至需要调整的参数,
然后按最后一个SHIFT/ENT 键约两秒,可以进入调整界面,调整完成后,再按住SHIFT/ENT 键约两秒,实现保存修改并退出。
按mode键,切换至ON模式是监控模式,进入ON-01至15,可以查看转速、电流、温度等。
例如进入ON-01就可以查看反馈回来的设备转速。
最后了解一下需调整的参数:
PN-09设置为01——控制模式为速度模式
PN-10设置为01——CONT1端子定义为伺服启动(有的也叫使能,实际就是使得伺服驱动器处于可以运行的状态)
PN-11设置为15——CONT2定义为手动正转。
PN-12设置为16——CONT3定义为手动反转。
PN-30设置为0——通电后,面板默认显示为电机转速。
PN-35、37——调整加速时间
PN-36、38——调整减速时间,
加速时间:选择手动正转后,电机加速到设定转速需要的时间,一般设个2秒。
减速时间:选择手动正转后,电机加速到设定转速需要的时间,一般也设个2秒。但用于车床挑丝等需要迅速停止的时后,可以设置0.5秒左右。但不宜设的过低,电机瞬间停住震动很大。
PN-56——断使能之后的减速时间。也就是如果电机在运行,但CONT1(设为使能)突然断开后减速时间,也是设2秒。
PN-64设置为3000——按电机铭牌额定转速设置,也是调节电位器后,能够达到的最大转速。
PN-75设置为15——含义是COTN2手动正转一直有效。如果用第一个正反转接线方式,这个选项不能选,但简易模式时可以选,按下使能后,电机自动正转,节约一个按钮。

六、实际改造
回到之前我做的小铣床上来,以前的帖子里发过。
一直以来有两个问题,一是功率太小,扭矩不足,容易憋刀。二是升降T型螺杆,回差大,没法微进给,这次彻底改一下。
升降燕尾重新铣过,铲刮一下,加大配合面。
Z轴换成滚珠丝杆,虽然是二手的,但回差极小,基本指哪停哪。
电机换成750w伺服,扭矩刚刚的,所以直接用连轴器驱动主轴。
驱动器用个盒子装起来。
内部实际接线如图,偷懒用急停代替开关,只接了使能,DB15针和25针用了桩头式的,以后好拆。
盖上就看不见了

网友A:
对我这方面的门外汉来讲,一时半会还真弄不明白。以后实际操作一回试试。有不明白的地方望作者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这方面的门外汉来讲,一时半会还真弄不明白。以后实际操作一回试试。有不明白的地方望作者赐教。

客气了,有问题多沟通
我也不算内行,这个都是基础设置,
也就是节省点大家翻说明书的时间。

网友:
图文并茂,简单明了,可操作性极强,感谢机友的无私分享

网友:
看得心痒毛抓,直接黄鱼下单了一套1.3的,刚好最近修整铣床,试试伺服主轴

网友B:
感谢分享。一直想把自己的小车主电机给换了,严重拖延症患者,几年了都还有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一直想把自己的小车主电机给换了,严重拖延症患者,几年了都还有动手。

相较感应电机,伺服电机的低速扭矩很好。
噪音也低于感应电机+皮带变速或齿轮变速。
并且转速可见,切削不同材料好转换。
后期改电子挂轮也比较方便,
非常适合小车床。

网友(2024-04-27):
非常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2024-09-29):
感谢分享!电工小白,我一脸懵逼!O(∩_∩)O哈哈~!但 好贴必须顶起来!^_^

网友C(2025-03-04):
楼主,我也弄了一个和你一样的,但是我那个工作1-2小时就发热严重,不知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弄了一个和你一样的,但是我那个工作1-2小时就发热严重,不知什么原因啊?

倒没遇到过,负载大了?电机有问题?
加个风扇试试?
二手的,搞不好就有问题。
尽管用吧,反正也不贵,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没遇到过,负载大了?电机有问题?
加个风扇试试?
二手的,搞不好就有问题。

是二手的,现在只能是工作一小时就休息下

网友(2025-04-05):
伺服电机与其他传统电机无异于智能手机与功能机,在闲鱼买电机先要一份说明书,研究透了再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