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BF固件OSD的问题

楼主(2023-10-26):
几年没来,没想到论坛都经历了劫后余生.......
问题是这样的,无意中发现BF V4.4.2的固件居然显示模拟OSD有2种样子。一个是大字的,圆润字体,一个是小字的,方块字体,尝试用MINI F4,海科标准F4,曼巴F7刷了同样4.4.2的固件,直接就出现不同乐,标准F4是大字的,MINI F4和F7都是小字的。
试过CLI里调OSD_CANVAS参数,好像也没啥关系,不知道怎么切换呢?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啥,小字的OSD整体清晰度比大字的低。。。。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小字

小字

小字

小字

网友A:
OSD设置界面可以更换字体的,需要重新上传,在字体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设置界面可以更换字体的,需要重新上传,在字体管理器

但这几个画面都是重新刷固件的,都是同版本号固件默认的字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这几个画面都是重新刷固件的,都是同版本号固件默认的字体。

osd字体管理和飞控固件不相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字体管理和飞控固件不相干

谢谢,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字体管理和飞控固件不相干

果然,上传了EXTRA LARGE字体后,就是大字版了。
再次感谢!

网友(2023-12-17):
引用 楼主:
果然,上传了EXTRA LARGE字体后,就是大字版了。
再次感谢!

显示参数,保存在AT7456E或者MAX7456等OSD芯片内,要更改需要主控手动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