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支撑座里的角接触轴承是用背对背还是面对面安装啊?

楼主(2023-10-26):
丝杆支撑座里的角接触轴承是用背对背还是面对面安装啊?哪个方式好一点,就是安装时,发现非常紧,是要用橡胶锤把2个轴承敲进去吗?

网友A:
最好 用压的,不要敲,找个螺丝柱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 用压的,不要敲,找个螺丝柱来搞。

就是丝杆40CM多长,不好压啊

网友:
拆机的丝杆座, 里面的轴承是很容易出来的.

网友B:
一般公差在2丝以内,,用热胀冷缩法可以轻松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公差在2丝以内,,用热胀冷缩法可以轻松安装。

热胀冷缩法我也看了,说是要用液氮把丝杆头部冷却,但是业余条件下不好弄啊?

网友B:
家里麻烦一点,冰箱一般家家都有,如何冷冻,以前的大神各有高招,我没试过,轴承加热好办一点,就是开油锅,我是用铁锤加木头,不用砸到底,只要螺母能拧上去,剩下的交给螺母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麻烦一点,冰箱一般家家都有,如何冷冻,以前的大神各有高招,我没试过,轴承加热好办一点,就是开油锅 ...

就是那个棕色的东西是塑料做的,敲的力有点大了,都掉出来了。就是丝杆有40CM长,冰箱也放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棕色的东西是塑料做的,敲的力有点大了,都掉出来了。就是丝杆有40CM长,冰箱也放不进去。

淘宝买瓶液氮,一二十元,喷一喷应该和冰箱效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瓶液氮,一二十元,喷一喷应该和冰箱效果差不多。

好的,我去试下

楼主:
现在弄好了,网上买了个塑料套筒,慢慢敲进去一半,然后拧螺丝再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