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关于凌风家新款P5B飞机LF-v2炸机修复分享

楼主(2023-10-26):
大家好!
       我是凌风
       自20年一代P5B飞机 Leif上市后,收到一众模友好评,飞机的销量也是稳步上升,并在一些公开赛上取得不俗的战绩。
      本着三年一换代的原则,我们于22年推出P5B二代飞机LF-v2,二代机是一代机基础上优化而来,增大主翼面积0.6dm2,翼尖更圆滑,并采用2P机翼结构,独创的3/4式垂尾,除了保护下装的平尾外,又增加垂尾的效率,整机起飞重量相比上一代,减少了20克,如果采用轻量化装机,重量可进入300克内。
       因此二代机一经推出,就受到大批新老模友的喜爱。

楼主:
累计几年了,随着飞机的销量增加,玩家出现的炸机需要修复工作也多了,一直想抽空整理一些案例供玩家参考自行修复,总是时间不够,也可以说是懒造成的

楼主:
     近期不忙,抽空把一些案例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修复方法千千万,没有定律,合适就行。
     维修需要的工具材料汇总:
     剪刀,壁纸刀(滚刀),电磨,钢直尺,120目砂纸,剪钳,401胶水,树脂胶,轻粉(面粉),电子称,面棒,各种修复用的碳纤维布条,镊子,吸尘器(抹布),打磨用的砂板(木块垫砂纸)PET胶带,抽纸,酒精
     维修的步骤:
     固定,填平,打磨,蒙皮,固化
      维修全程都要戴口罩防护!

楼主:
     这个案例:
      玩家空中飞机失控坠机,飞机是高速直冲地面的,飞行场地是在田地里,较松软,机头扎到地里了,机头断了8段,左机翼前缘一处受损严重,可能是当时有被撞物,机翼受到碰撞力内凹,右侧机翼下面的固定螺丝孔硬质点断裂,尾管,平尾垂尾没事

机头有8处断裂,翼台螺丝掉落,舵机架断裂,但是外形完好,没有明显失形,得益于机头复合工艺结构,这样维修相对难度相对小一些,因为很好整形,用401胶水固定后,再填平打磨平整,再外敷碳布就行;但是客户要求高,机头就不用维修,直接更换新机头。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技术贴不多见了

网友A:
技术贴,支持。顺便请教下,我的dlg垂尾下半段被折了一下,出现了凹痕,碳布手头也没有,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修补吗?因为在尾巴上,对重量比较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支持。顺便请教下,我的dlg垂尾下半段被折了一下,出现了凹痕,碳布手头也没有,有什么比较好的办 ...

楼上兄弟,垂尾折了,如果表面的碳布蒙皮没有折断,建议就不用修了,必竟对重量敏感
如果心里强迫症,就修一下,重量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修复方法,在我下在的贴子里有,欢迎关注

楼主:
看一下主翼的伤左侧主翼上表面

左侧主翼下表面

飞机来时,机翼受伤的地方沾了不少泥,应该是机翼碰撞造成的
大家看一下,如果前缘位置没有高强度碳丝增强的话,这个主翼会因碰撞大面积内凹,正是因为有碳丝增强,机翼在碰撞的瞬间碳丝受力内凹,但是很快又改恢复原位了,所以能看到机翼内部填充的泡沫有不可逆的变形,表面的碳布蒙皮有破损,局部有起皮,再无重大损伤,所以说我们的飞机强度是很棒的。

楼主:
下面重点说一下主翼的修复
首先固定蒙皮,把破损的位置的蒙皮修剪整齐,准备一支注射器,把混兑好的树脂胶打到蒙皮里面

注射时多观察,每一个注射点周围都要让胶溢出来,保证胶灌满了,所有破损地方,起方的地方都要灌胶,面积可适当大一些。

楼主:
注意一点,修复必须是一面一面的进行,不可以上下两面同时进行,这个急不得

楼主:
树脂胶注射完成后,把抽纸吸胶,同时把多余的胶擦掉,这样做也是为了保证修复后的机翼重量。注胶完成后,就需要贴上PET薄膜胶带,一是为了固定蒙皮,二是将来固化后的机翼表面比较光亮

因为机翼前缘有弯曲的曲面,胶带贴上去不会很贴合,需要剪一些口,让胶带互相搭接,再用手指慢慢的理顺,赶出胶带里的空气,让胶带全完的贴合

关键的一步,胶带贴好后,为了防止起皮,需要按压住胶带位置,我是直接用手压的,一是压住,二是用手温加热,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让蒙皮都贴合好。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千万不要对胶带处用热风枪等温度较高的加热设备进行加热,因为温度高,胶带内部空气受热膨涨,会鼓起很多的泡,造成蒙皮表面凹凸不平!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但是垂尾,升降,尾管都需要自己粘,这一点对普通玩家很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但是垂尾,升降,尾管都需要自己粘,这一点对普通玩家很不友好

自己动手组装一架飞机,正是玩航模的魅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动手组装一架飞机,正是玩航模的魅力

建议把尾管,垂尾,平尾的平台都安装到位。权老板,双龙,GT家出厂这些都给安装好,只需要自己装电装。

楼主:
把表面破损的蒙皮固定后,就需要填平了。
填平的方法类似汽车钣金修复,用腻子填补,再打磨,不过飞机修复不能用腻子,硬度粘度不够,我选用的是树脂胶混较粉(如果没有轻粉,可以用面粉代替)

把调好的修补液涂到受损处,尽量不要涂的太厚,方便后期打磨处理

楼主:
等树脂胶完全固化后,就可以打磨了。
打磨时,用一个方木块包120目砂纸,做成打磨块进行打磨
打磨时,磨一会儿,就要用抹布或者吸尘器吸干净,观察一下打磨的情况,不要磨偏了,砂纸打磨一会儿,就换一下

网友C:
是先碳布修补再填平?不是应该先填平内部,然后再表面铺碳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先碳布修补再填平?不是应该先填平内部,然后再表面铺碳布吗?

维修的方法,是根据飞机损坏情况进行的,不是个定律;像你说的先填平泡沫,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机翼损伤大的情况下,比如机翼大面积变形破损,这时候就不旦是填平泡沫了,需要把破损的地方切割掉,重新粘泡沫板上去,再修形,再敷碳布
我们的飞机因为机翼前缘用的东丽T1000的碳丝增强的,虽然受到撞击,但是受损的比较轻,虽然碳布蒙皮有破损,但是不是很严重,所以直接先固化起皮的蒙皮,再填充打磨,这样修复相对简单.
如果说先填充泡沫,也可以,但是这样搞,需要切掉破损的蒙皮,露出泡沫,再填充,操作起来相对费时

楼主:
载人滑翔机?
有想法,您联络方式请发一下

楼主:
打磨时一定要打到能看出填充位置时,就可以了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不需要填充修型的位置,一定要打磨到能看到碳布蒙皮了,能看着发黑了,而需要填充的位置,因为有凹坑,相对的厚,所以能看到呈现出白色,就说明磨到位了

通过上面的两个图片,是否能看出来

楼主:
打磨完成后,就可以敷碳布蒙皮了
关于这个蒙皮有个细节得注意一下,一定要敷跟机翼碳布的纹路走向一致的碳布 ,如果纹路不对的话,将来两块布反射光的方向不一致,就能很明显的看出补丁来,不美观
如果纹路一致,那么反光一致,就不容易看出修补的位置
敷碳布时,先在机翼修补的位置上涂上树脂胶,敷上碳布后,再用棉棒沾胶涂匀碳布,一定要全部涂匀,可以多涂点,要保证胶浸透碳布,再用卫生纸吸走多余的胶水,最后贴上PET胶带,放在常温下直至树脂胶完全固化

楼主:
到这里,机翼的修复基本上就完成了
这也是整架飞机修理的一个重点
只要付出足够的耐心,按步就班的,就一定能修好
并且修复后整机的重量基本上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这次修复后,整机重量增加微小,重心保持的非常好。

楼主:
到此,飞机修复工作完成,感谢观看。
有什么问题,敬请提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