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四路双向RZ7886有刷电调!支持混控模式!

楼主(2023-10-28):
萝卜四路双向RZ7886有刷电调!支持混控模式!

麦克纳姆轮方向参考图:

以下是原理图:

1S供电使用时不需要加稳压(HT7533),2S 3S供电需要加稳压!

--------------------------------------------------------------

文件包内有高清原理图!

单片机型号STC8H1K08-TSSOP20

单片机工作频率 35MHz

四路信号同时接入电调才会启动!

可以设置混控可软件设置电机方向!

其中一个通道摇杆打到最大其他通道在中位之后再上电则改变打到最大通道的电机旋转方向!

通道一通道二同时打到最大再上电则切换混控方式,以下三种方式循环切换!

1、无混控

2、1和2通道坦克模式,3和4无混控!

3、麦克纳姆轮模式混控!

--------------------------------------------------------------

文件包下载:

链接:https://www.lbmx.cn/post/31.html

网友A:
我用的佩恩4路有刷双向电调,用opentx控混控设置好久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佩恩4路有刷双向电调,用opentx控混控设置好久实现了

我的永远是有一个转的慢不知道为啥

网友:
有成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永远是有一个转的慢不知道为啥

是不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