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刃&3刃端面铣刀使用体验

楼主(2023-10-29):
之前发帖铣床走刀器,使用的是32mm的2刃铣刀,吃刀深0.5mm感觉有点儿吃力。
近期又买了一只35mm的3刃端面铣刀,吃刀深1.0mm感觉有点儿吃力,我机器的刚性不足,这个吃刀量也就可以了。
下面将两把刀的刀片和效果对比一下。

这是2刃端面铣刀的刀片和铣削效果

这是3刃端面铣刀的刀片和铣削效果
同样的进给速度下,刀刃数越多,每刃切削的厚度越薄,铣削时主轴和机器受力也较小,是这样理解吗?
此外,这把3刃端面铣刀能吃刀深1.0mm,是不是跟刀片的刃角特殊设计也有关系?
2刃端面铣刀的刀片就是一个平面的,吃刀深0.5mm都感到比较吃力,是不是跟刀片的固定方式也有关,不太适合我这台小机器
刚性不够刀具来凑

网友A:
把三角刀片上磨一个车刀那样的断屑槽会好很多,也能增加切削量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角刀片上磨一个车刀那样的断屑槽会好很多,也能增加切削量光洁度

改天我试一下

网友A:
我给他开了个断屑槽比平的好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他开了个断屑槽比平的好铣一些

多谢多谢学习了

网友:
单刀飞更加好,更加轻快,不要以为盘刀刀多好用,你安装盘刀不平,也是就几把刀碰其他的不碰,轻快不轻快和刀的角度有直接关系。

网友:
刃越多越吃力

楼主:
走刀速度不变的话,应该是刃越少,每刃切削的材料越厚,刀具和机器吃力越大吧?

网友B(2024-04-29):
引用 网友A:
我给他开了个断屑槽比平的好铣一些

费时费事,的.就是你的主轴动力不足,我都是吃满刀 深度直接20深,毫不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费时费事,的.就是你的主轴动力不足,我都是吃满刀 深度直接20深,毫不费力

也是上面那种小铣床吗?吃20毫米?

网友:
机床刚性不行可以选择45°刀盘,会减小削切力,一定要垂直的,可以选择密齿刀盘,极限一些16毫米可以做到四个刀片,价格是普通刀盘的2-3倍,但是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