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打方向后,伟力K110尾电机不转

楼主(2023-10-30):
启动正常,向左打方向回中,尾
电机
不转,向右正常,是哪里调的不对?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这飞起来就很正常啊,本来尾电机式的机子尾巴右摆(头向左)靠的是大桨的反扭力,你都没飞离地面哪来的反扭力
尾电机+固定螺距的尾桨只能一个方向吹风,不像尾变距的机子是靠改变螺距改变风吹的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向左打方向的时候尾巴是要靠右摆的,电机怎么会转呢,尾巴向右摆靠的是大桨转起来后产生对机身产生的反扭力,电机是会停转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反扭力要克服

网友B:
正常的:
简单地说,打左转向的时候陀螺仪根据飞机的角速度控制电机减速幅度,当飞机机身旋转角速度达到遥控器的舵量时电机不再继续减速,可是飞机没有起飞,所以机身角速度没有达到遥控器的舵量,所以陀螺仪就使电机进一步减速,由于飞机角速度一直没有改变进而导致电机减速到最小。

网友C:
只要不自旋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