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6iz对频问题。

楼主(2023-10-30):
futaba 16iz和R62008SB接收机如何对频…?麻烦各位大佬帮个忙,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写的
使用FASST或S-FHSS系統時,對頻的步驟不同。T16SZ的系統類型配合使用的接收機變更,傳送/接收機靠近50cm以內,發射器、接收機的電源ON之後,接收機的Link按鈕按住2~5秒。LED亮綠燈後,完成對頻。使用前,請詳閱各接收機的說明書,並且充分確認動作。

遥控器要选multi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写的
使用FASST或S-FHSS系統時,對頻的步驟不同。T16SZ的系統類型配合使用的接收機變更,傳送/ ...

你好!我选了multi这个模式…接收机LED绿灯一直闪,就是对不上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选了multi这个模式…接收机LED绿灯一直闪,就是对不上频。

按压对频按钮三秒五秒。灯亮红灯就可以放开。一秒后绿灯恒亮就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压对频按钮三秒五秒。灯亮红灯就可以放开。一秒后绿灯恒亮就对上了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压对频按钮三秒五秒。灯亮红灯就可以放开。一秒后绿灯恒亮就对上了

成功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