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该用什么图传发射天线最巴适

楼主(2023-10-31):
几年没有接触新的技术,以前一直用三叶草天线做5.8G图传发射天线。各位说当今该用什么图传发射天线效果最好,当然首先要考虑一定要轻、巧。

网友:
都可以,5.8g还跟以前一样

网友A:
变化不大,近距离就小棒棒糖天线,远距离就枫叶5dbi。天线很轻,就几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化不大,近距离就小棒棒糖天线,远距离就枫叶5dbi。天线很轻,就几克重

就是那个十来厘米长的枫叶棒子天线吗,效果如何?三叶草理论上吹的比棒子更科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十来厘米长的枫叶棒子天线吗,效果如何?三叶草理论上吹的比棒子更科学呢

对,就是那个天线;这个具体得看在什么地方用,固定翼远航的话小棒棒水平更好一些,做点动作的话就小棒棒之类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那个天线;这个具体得看在什么地方用,固定翼远航的话小棒棒水平更好一些,做点动作的话就小棒棒 ...

好的,搞一个试试远航。以前一直的用三叶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搞一个试试远航。以前一直的用三叶草

如果图传接口是mmcx就是这样的天线,当然sma接口的也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传接口是mmcx就是这样的天线,当然sma接口的也都有

枫叶棒子在哪个方向信号最强?远航时,天线尖端是对准家的方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枫叶棒子在哪个方向信号最强?远航时,天线尖端是对准家的方向吗?

侧面最强,尖端辐射最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最强,尖端辐射最弱

好的谢谢!这么说尖端得朝上下,朝水平方向都不太理想。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朝上好还是朝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么说尖端得朝上下,朝水平方向都不太理想。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朝上好还是朝下好?

一般都是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