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机模友们,TSA600N的配件哪能买到

楼主(2023-11-01):
请问油机模友们,TSA600N的配件哪能买到,某宝某鱼上都没得卖的。转速探头都安装好了 大vbar定速怎么设置  FUTABA18mz控上怎么设置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搜索一下教程吧,我也还没开始搞大VBAR定速,虽然装了四台大VBAR油机(一台仿牙托600油机,三台NX4),我是先搞定了futaba CGY750的定速用在TG55N和XL700N油机上,TG55N已经爽飞十几个起落 ,这个最直观,不用蓝牙和电脑,陀螺仪本身就是设置卡,设置起来非常直观和方便,然后是 M B陀螺仪定速,静态已经设置好,还没试飞,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但谈到定速设置,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理吧:
1. 首先是磁头检测 ,得先找到检测成功的标志,
2.二是定速的开启条件 ,有的是和油门联动,油门达到一定的比例就会启动定速, 有的是设定某个特别制定的开关开启定速
3.三就是定速具体数值设置,一档二档,

以上三个基本流程在用不同的遥控器接收机陀螺仪系统可能有所不同,涉及到通道分配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所以最好找找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教程吧,我也还没开始搞大VBAR定速,虽然装了四台大VBAR油机(一台仿牙托600油机,三台NX4),我是 ...

万分感谢,也一直在找资料,但都不详细。

网友B:
这个AST品牌之前咸鱼还有整机卖 现在都找不到了,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ST品牌之前咸鱼还有整机卖 现在都找不到了,难搞

要真正飞油机3D,那就买TG55N了,50级发动机省油,整体表现好,我之前没听劝收了一大堆别的机子,结果最终能飞3D就这台机,0维护,炸鸡了不够一个小时就换好尾管了,
TSA600咸鱼刚有几台便宜的空机被秒走了,听说是空中坦克,但50级别的机子本来动力就差些,重量控制很重要,综合下来还是TG55N适合长期飞3D,虽然也不是完美的机子,相对其他机子,已经算完美了

网友:
见以下。定速油门的介绍【Vbar Neo Vlink 油机设置3 (定速器详解)】https://mr.baidu.com/r/18OmqyIcox2?f=cp&u=ac3619b18e584f67

楼主:
谢谢大家 用FUTABA 设置大VBAR 定速全部搞定 开关设置也全部搞定, 测试了一状态良好。Tsa确实重,但做工简单不错,侧板厚。不带大小桨3200g。飞段时间不行了换TG55N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