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双70涵道的飞机,6s 5200mah的电池选35c的放电倍率,够用吗?

楼主(2023-11-02):
双70涵道的飞机,6s 5200mah的
电池
选35c的放电倍率,够用吗?按理论算两个涵道70A+70A的电流也才140A。
35C*5.2=182A电流
按理论算没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佬试过水?35c的能不能行?

网友A:
35C足C是够的,但是效果很差。
我用富力5000 40C蓝皮电池和富力5000 70C黑皮电池,能明显感觉出来,黑皮更有力。

网友B:
国内电池虚标严重,标35c,实际25c都难,更何况电池老化,最先开始衰减的就是C数

网友C:
市面上的电池都有虚标,肯定不够,至少50以上

网友D(2023-12-19):
我可找到炸鸡原因了,用杂牌25C飞64涵道,空中明显推力不足,失速炸鸡,看来飞涵道最少5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