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买的小车床修复改进(持续更新)

楼主(2023-11-02):
这台破车现状:1卡盘缺失
2中间皮带轮架断裂
3无配套挂轮
4挂轮罩缺失
5中拖板丝杆无轴承无消回差螺母,就是一根普通螺丝
修复改进方案:
1配置缺失零件
2中拖板丝杆及制作消回差螺母
3贴塑及重新刮配各接触面
4挂轮改用电子挂轮
5制作中心架及跟刀架
6制作快换刀架
7整机清洗补灰及喷漆

改进丝杆

改进丝杆

改进手轮

改进手轮

改进手轮

改进手轮

更换丝杆配套刻度盘

更换丝杆配套刻度盘

刻度手轮制作完成

刻度手轮制作完成

捡个废料车个柄

捡个废料车个柄

手轮刻度完成明天制作推力轴承座及螺母

手轮刻度完成明天制作推力轴承座及螺母

网友A:
车床不错,很有修复价值。不过,把床头箱拆了再安上很难达到原有的平行度,技术如何先不说,检测工具就不一定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不错,很有修复价值。不过,把床头箱拆了再安上很难达到原有的平行度,技术如何先不说,检测工具就不一 ...

有检验棒可以插进去调

楼主:
哪种颜色好看些

网友B:
和我的差不多,你的轨道稍长,这么大的床用着挺好,你的工程量太大,这么多做下来麻烦,我都懒的整,清洗一下上上油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差不多,你的轨道稍长,这么大的床用着挺好,你的工程量太大,这么多做下来麻烦,我都懒的整,清洗一 ...

我另外有两台车床一台0630a一台6140这个就是搞着玩的

网友C:
已经有两台车床,这个改数控吧。
颜色左中,中,两个比较符合数控床气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两台车床,这个改数控吧。
颜色左中,中,两个比较符合数控床气质。

数控想用0630改,全段时间朋友送的控制器

楼主:
抛光了一下大丝杆,制作了中拖板丝杆推力轴承座

楼主:
打磨了一下

楼主:
清洗一下

楼主:
尾座补腻子

网友:
正中间和右上角分别叫什么颜色?

楼主:
尾座补腻子,更换手轮增加刻度

网友:
车床不圆润,没有美感,为了能干活修复它?

楼主:
刮一下拖板,刮了九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刮一下拖板,刮了九遍

刮得不错,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群内漠泉来顶!不错不错,这工程量还不小。

楼主:
利用上班没事干画了一个刀架图,找时间给他割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利用上班没事干画了一个刀架图,找时间给他割出来

我计划做那种中间顶出来的。。。我这没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计划做那种中间顶出来的。。。我这没线割,。,

那种美式燕尾顶紧的不好,时间长了燕尾变形。建议你做这种斜面拉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美式燕尾顶紧的不好,时间长了燕尾变形。建议你做这种斜面拉紧的

非常有道理!

楼主:
趁着割快换刀盒把小拖板刮了一下

网友:
能力强,感觉这个小床底子差不太值得你这样搞。

楼主:
要上班,一天只能刮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上班,一天只能刮一些

请教:消回差螺丝是如何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消回差螺丝是如何弄得?

我这个到时候做了会发图你看看就知道了,我一下也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消回差螺丝是如何弄得?

他这个原装是一根普通的公制反牙1.5的螺纹配个螺母没有消回差,我改成了t型丝杆10*2螺距的反牙螺母得自制,配套卖的那种装不上

网友(2023-12-22):
这小车床很好,我用的也是这种。功能不多简单实用。用料可以还算厚实,二手的价格也便宜

楼主:
最近忙的很,线切割又坏了每天只有四个小时

楼主(2024-03-04):
导轨刮完,补齐外壳

网友:
这小床是通轨的,床头箱下有沟槽,拆装定位容易

楼主:
中拖板丝杆消回差

网友:
手艺不错,这种三角轨道不好铲,练出徒了可已自己保养自己的机器了,搞精密机械的追求的理想就是精益求精,掌握了铲刮技巧就基本上能调整机床的精度了。就是太费钱了,需要买各种量具。

楼主:
改了一下颜色原来的颜色不好看

网友:
好机器 好手艺!成品让人期待啊

楼主:
步进电机把颜值搞毁了,步进电机架子没做好。懒了

楼主:
刀架总算是成了

网友F(2024-04-09):
漂亮,玩烦了说一声,高价求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玩烦了说一声,高价求购

已经卖掉了

楼主:
最终的效果,完结了

网友E:
请教这三个孔分别是如何连接的?前面的图感觉两个原始孔距很近,不够再打一个孔的距离。我理解你这结构的消回差原理:先将近端的螺母与托板固定,正常给进。在需要返回时,用螺丝调整梯形块,使远端的螺母与螺杆顶紧,消除回差。托板上的最后一个孔无用。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三个孔分别是如何连接的?前面的图感觉两个原始孔距很近,不够再打一个孔的距离。我理解你这结构的消 ...

两头的螺丝固定螺母的,中间那个螺丝是一个斜面调整块,拧紧后会把两个螺母向两边推从而起到消回差的作用。上面有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头的螺丝固定螺母的,中间那个螺丝是一个斜面调整块,拧紧后会把两个螺母向两边推从而起到消回差的作用 ...

是先拧紧中间的调整块,再固定两个螺母。使两个螺母和螺杆的前后螺旋面形成“紧配合”。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先拧紧中间的调整块,再固定两个螺母。使两个螺母和螺杆的前后螺旋面形成“紧配合”。对吧?

是的0630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