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30-50cc全复材大嘴鸟装机记录

楼主(2023-11-03):
全球熊总出产的30-50cc全复材大嘴鸟,红白款到手后开始装机,把每一步都记录下来。供各位模友参考。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估计会耗时很久,慢慢装!先占点位置。该机我准备上电动,使用双天ga4000电机,12s5000mah电池,双天120a电调,kst和西塔舵机,jeti rex7a+900m接收机,双天sbus dou扩展器,用3叶螺旋桨或者5叶螺旋桨,都有。原机配全金属起落架,就是没想好要不要装个起落架纠偏陀螺仪,比如ag61之类的,有了解的模友告知一下哦,谢了。(最后买了个t-one的起落架控制纠偏器,试试看好不好!)全球的这架大嘴鸟,漂亮,全复材,空间够大,配件齐全,值得拥有!

楼主:
今天装了水平尾翼,水平尾翼拿到后需要先试试看初安装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毛刺影响。有问题就先要进行修正。
水平尾翼舵面边缘出厂并不工整,需要自己贴美纹胶带拉直线,然后用电磨稍微打磨一下直线,然后是重点,需要把舵面关联的2边向内侧打磨,形成45°斜角,保证舵面上下翻动不会互相碰到。具体看图片相交的2侧,拉直线打磨,和内侧45°内倾打磨。一定要打磨,出厂的水平尾翼这地方是一个厚的复材板,会互相干涉,并且向上和向下舵角也不对称,打磨后就可以轻松翻页并且对称。

然后安装水平尾翼舵机2个,我使用了西塔的988,提醒一下,舵机安装座有1个角的地方,厂家细心的开圆孔可以方便舵机线进出。摇臂有2个孔,我来回测试了一下,使用了内测下面的孔,感觉角度已经足够了,而且也更加让拉杆水平与尾翼。为了不干扰以后舵机臂,我把舵机线用尼龙轧带固定在边上固定碳管上,保证无论如何动,舵机线都不会干扰舵机臂。另外原厂配的五金件我没用,主要是我信任球头,我所有的飞机都用球头不用钢丝弯折90°来作为拉杆。这个球头还是我90年代玩hirobo直升机上的球头,小日本的球头质量极好,让人放心。

楼主:
我习惯安装飞机,先把各种需要开孔需要挫的先搞定,这样飞机干干净净.因此安装方向舵的时候,我对机身里的设备板也动一下小手术,因为原厂出来的设备板安装孔并非我需要的,需要自己开孔(其实全球熊总按照图纸给我改了设备板,不知道啥原因,设备板开孔不全,我cad图上很多孔没开,只好自己手工开,激光雕刻是最好的,干净整齐),这点感觉全球熊总很为模友考虑,对模友的意见都能接收,设备板就是典型。很赞!

根据我实际设备需要,开了不少孔.接收机电池插头安装座\接收机安装位\开关座\机翼舵机统一插座等等
由于整个板比较大,中间悬空,导致整个板很容易扭动.一起的摩友说没关系的,但是自己习惯,还是装了4片垂直加强片,类似隔框作用,小小的,但是作用很好,安装后设备板刚性很好.现在还没上环氧胶水,小木片和机身接触的地方要上环氧胶+玻璃布,一点点就够了,照片上没拍,大家自己想一下就知道了.

后面是方向舵的安装,方向舵因为本体也是玻璃纤维复材,加上机身部分,出厂的合页针孔并不准确,比较偏,需要耐心纠正。舵面和机身部分的针孔重新开孔,重新一点点修正。工程不大但是很考验耐心,很繁琐。我是用木片一点点纠正中心孔位置。这部分一定要修正,要保证整个方向舵绝对的中心垂直,否则安装后飞行会有很大的偏向。

楼主:
动力部分基本上没考虑汽油机,我的认知,50cc以上用汽油机,要不涡喷涡桨,50cc以下电动干脆利落,安全干净。其实在其他大嘴鸟安装中,有人直接用电机支柱延长,但是我觉得有点太长了,对牢固度有影响。根据我的测量,从防火墙到机头罩至少18cm,太长了,5mm的铝柱应该吃不消这个力量。所以中间用全球提供的防火墙固定片做中介。这样一来牢固,二来2层结构,方便中间安装电调或者其他传感器之类的。电子设备将集中在机身中间的设备板上,所有的都固定化,包括2套电路系统的电池链接,开关,多个接收机、t-one起落架纠偏控制器、双天的电源duo,灯光控制模块。机翼上的所有接线全部焊接到一个12针的插头,和设备板上的12针插座对应,螺丝固定,保证不会松脱。对于汽油机的模友还是要确保这部分不会脱落。

楼主:
可能制作上的小毛刺,主机翼的中心碳管插进去很紧,需要先稍微抛光一下,问题不大,也挺快的。然后正常安装襟翼副翼舵机,原厂设计是直接舵机安装在舵机板上,然后舵机板固定到机翼上,由于舵机板只有1mm厚度,机翼舵机孔部分加上舵机板撑死只有2mm,直接螺丝固定我不太放心,自己木头做了一个内框,用胶水粘在机翼舵机孔下,这样螺丝固定部分(图片上四个角的地方)提升到8mm,足够20kg舵机的扭力(原厂要求这么大力舵机),安装后的舵机就是这样。另外原厂五金件使用z字头,我习惯用球头,所以全部改成球头。固定舵机板的螺丝我也改成了2mm平头内六角,颜值为上。

起落架固定比较简单,我是先双面胶贴了起落架和起落架舱接触的平面定位,然后开孔。至于舱门舵机原厂在我建议下,给了2片整体式固定片,好评,这样舱门舵机的固定就非常牢固稳定。

上图的木片就是整体式舵机安装座,非常好,我也是用球头链接舱门。
在机翼安装中,我把全部的舵机、起落架插头、刹车插头、灯光线都用冷压方式延长,统一焊接到一个12针插头,省心省力,原来用mpx插头,但是mpx只有6针,而且说实话感觉固定不太靠谱,容易松动。
同时把2个机翼翼尖上的闪光灯也安装了,外面的透明罩比较难粘,主要很难做到完全的服帖,我初步做了后还是有点凹凸,准备后期再涂一次透明环氧,让翼尖完整起来。

楼主:
电子设备这儿,准备使用双2.4g接收机,双天的duo和t-one的起落架控制器,同时还有灯光控制,基本上思路需要变动的都固定起来,机翼上的所有接线通过一个12针插头固定到设备板上的12针插座,牢固。尽量减少外接线,全部固定化。通过2个开关来确定2个电路系统开通与否,一路是接收机系统,一路是起落架,舱门舵机、灯光,互相不影响,保证飞行安全。
电调我是直接固定在电机下,一来通风散热不成问题,二来全球设计,可以让电机下有个空挡正好装电调,完美。我使用了双天的hv电调

楼主:
安装动力系统,因为是电动的,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机头部分,厂家按照我最初意见给了几片隔板防火墙,不错不错,我用了2层结构,保证绝对的牢固,有模友直接用4根铝柱安装电机,我觉得太长,毕竟需要18cm长度,这么长又是这么大的电机,铝柱一般都用4mm螺丝固定,感觉有点软,容易下垂或者震荡。所以我还是用了2层结构,最里面一层用15mm的铝柱,前面是双天配套的铝柱。苦恼的是,最终装好,发现好像电机需要右移1-2mm,下移1-2mm,但是我因为全部采用爪牙螺母,所以很难调整,还在想怎么办,还是重新做隔板重新开孔,预先偏离点,有建议吗?
另外还安装了机身上的闪光灯,内嵌的,机身上下都有个圆形凹槽,正好安装闪光灯。
用的热熔胶有点红色,琢磨下次去掉还是上全透明的吧

楼主:
占坑,试飞调整

楼主:
占坑,备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控制起落架装ag61就可以了,很有必要装,保证安全和起降观赏性

网友B:
  装个Pixhawk的飞控,就完美了!

网友:
太好看了这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控制起落架装ag61就可以了,很有必要装,保证安全和起降观赏性

后来订购了一个t-one的起落架控制纠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Pixhawk的飞控,就完美了!

怎么呢?能详细说说不?

楼主(2024-04-29):
最近有时间了,之前工作生活事情太多,手头飞机也很多,来不及安装,现在又开始慢慢安装了。。。敬请慢慢看

楼主(2024-08-05):
安装贴已经发到哔哩哔哩上了,请移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