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速模型的金属零件用什么喷漆?

楼主(2023-11-03):
请教各位大神,雷速模型的金属零件用什么喷漆? 喷笔加油性漆?上了 金属底漆  感觉 指甲一刮就掉了,还是用 自喷罐?求大神告知下

网友(2023-12-06):
lz买了哪个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研究喷漆这个事,我看他官方抖音用的是气泵加喷枪,应该是跟汽车喷漆一样,喷完底漆,再喷2k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研究喷漆这个事,我看他官方抖音用的是气泵加喷枪,应该是跟汽车喷漆一样,喷完底漆,再喷2k漆 ...

自己在家 条件不是太方便 我做了个 箱子  然后用喷笔  最后上氨基光油,效果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