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的极限续航挑战

楼主(2023-11-04):
【挑战5寸最高续航:63分钟】

楼主:
哈哈,以后只有一串数字了,没有昵称了

网友:
长续航 强耐力,真棒!

网友:
手动飞,666啊

网友:
厉害 啥配置啊

网友:
牛逼普拉斯,电池,起飞重量,飞行速度,悬停时间,电机型号都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以后只有一串数字了,没有昵称了

回复里仍然有昵称 但是正常不显示了

网友:
大佬配置清单有没有呢

网友A:
别说60分钟了  能到十五分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说60分钟了  能到十五分钟就行

说实话,十五分钟中间还要歇一次,

网友:
两页桨效率不是更高?可以加个GPS自己飞

网友(2023-12-16):
详细配置?

网友B:
没配置,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配置,差评!

视频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