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点配件,diy一个多功能台锯、曲线锯、磨床

楼主(2023-11-04):
准备在这玩意基础上开发三个功能:台锯、曲线锯、磨床
但是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金刚石砂轮比较重,哪怕0.1的旷量都振动的厉害,请教前辈们,如何安装砂轮的时候简单方便的调整同心度呢?

网友A:
1、提个建议啊,
不是哪怕0.1mm,而是居然有10丝跳动,
搞机械得习惯用丝(0.01mm)来判断精度。
5丝以上的跳动,用肉眼都能明显看出来。
一般铣刀,都要求主轴跳动在0.01m,
一般小车床,主轴检验合格的标准,也在0.01以下。

2、自宫法保证轴套精度
用7075铝做轴套,先大致车出来外径,留余量,
然后装到主轴上自宫,
我的帖子里有个简易点的方法,或者可以借鉴一下。
7075的强度够,比铸铁和钢材轻,且可以用手持车刀车削。

网友:
不要装金刚砂轮,装金刚石切割片或金刚砂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提个建议啊,
不是哪怕0.1mm,而是居然有10丝跳动,
搞机械得习惯用丝(0.01mm)来判断精度。

他这玩意留的旷量少了换锯片又难换,因为还得考虑经常换锯片的问题,所以不能在主轴上动脑筋,因为锯片各厂家留的旷量也不一样。只能在装锯片的时候动脑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玩意留的旷量少了换锯片又难换,因为还得考虑经常换锯片的问题,所以不能在主轴上动脑筋,因为锯片各 ...
我是建议轴套用铝合金,且安装到主轴上再自宫,保障精度。
1、砂轮主轴看起来是12的,砂轮内孔差不多得有25,要做个轴套的。
建议用7075铝合金做,
做的时候留点余量,安装到主轴上,用手持车刀把轴套外圆修圆(可以略微有点锥度)
再安装砂轮跳动就很小了。
2、锯片
锯片的精度取决于安装法兰的平面(径向)跳动,
因为锯片厂家的余量,导致锯片轴向有些跳动并不影响锯切精度。
图片看不到主轴安装法兰一侧的情况情况,锯片另一侧的法兰安装好后,平面跳动应该在2丝以下,
以10寸锯片为例,法兰跳动2丝,锯齿位置距法兰127mm左右,跳动应该在0.25mm,基本能满足锯切精度要求了。

如果跳动大,就必须改造安装法兰。

网友:
难度大,转慢点吧。
砂轮机的轴二三十公分长,这小轴两轴承距离也就几公分,轴和轴承还是松配,轴承也没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