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轻木C919

楼主(2023-11-04):
翼展900多,设计配50涵道,用A320图纸魔改的C919,第一次做轻木,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主要是各零件之间的配合尺寸问题考虑得不够周到,当练手,也给孩子锻炼下动手能,这架应该只做静态,后面的边组装边改进图纸,力求做到完美,更适合飞行

网友A:
用啥蒙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蒙皮啊?

1mm轻木板

网友A:
蒙皮太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皮太困难了

第一次做,感觉机身机翼没问题,难在机头和翼盒,做到圆滑过渡比较难,不行就腻子补救

楼主:
昨晚只铺了几条轻木条,本来买的一米木条,卖家说快递易损,然后帮我切成50厘米,不能整条铺上去,只能两段接驳上去,接口用叠层处理,上好胶水再用胶布缠几圈再上胶水,强度没问题,最大问题是机头的圆度太大,木条弯的辐度有点大,不好操作,粘好后要用木条加强,下一架改成直接用木板切成板头形状,带榫口,好操作,又能作隔框定位

网友B:
电池怎么放进去,收放在哪,前轮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怎么放进去,收放在哪,前轮怎么装

电池放第六至九个隔框,前轮暂时装在第六个隔框,下面木条只是暂时作固定用,现在这版边装边找问题边改图纸,后面的版本会改变很多,更合理更易安装,同时也希望更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油

谢谢,尽量不烂尾,但应该不会烂尾,解决问题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原图纸的水平尾翼设计不太友好,缩比例后零件太小,胶水粘不住,用一方法,贴美纹纸加胶水,强度成倍增加,但美纹纸要用韧性好一点的,胶水干了就变硬,会不会变脆要看时间了,蒙皮之后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不过尾翼结构必须要改

网友D:
你这个翼展900MM,预计起飞重量多少?建议所有板材用2MM轻木层板,机身横板的边框宽度6-8MM,自己定,尾翼直接用2MM的轻木层板切边框,可以拼接,但要算好出血,一般出血是0.1MM,看你的激光切割机了,机翼前缘,可以用轻木层板堆积黏贴,然后打磨成圆弧,你轻木条用了那么多502,分量也不会轻,何况还用了美纹纸,你最好计算一下翼栽荷,你起飞质量再算一下。自己做的飞机,翼载荷不要超过95,否则会很难飞。祝你成功

网友D:
你机身中间段,是不是放电池板?那么大一块横板?你是不是需要固定机身防止板位在正确位置?可以有,但板中间不是切圆,而是直接走边框,宽度也是6-8MM就够了,在放电池的地方,做格栅减轻,纵向的格栅,飞机一定要轻,飞机不是用来炸的,所以,除了机翼根处的强度,和主翼后腰部的强度,其他一律减重,越轻越好,想尽办法减就可以了,飞的东西,就是要轻,不要听人家说,只有动力够,门板飞上天的话,都是忽悠人的,是能飞上天,但肯定不好飞,飞飞机,本身就是来享受的,不是给自己添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机身中间段,是不是放电池板?那么大一块横板?你是不是需要固定机身防止板位在正确位置?可以有,但板中 ...

谢谢建议,这份图纸其实是老320的图纸布局,现在组装过程发现太多虽要改进的地方,连起落架收放都没考虑的,这一架飞机初衷不是用来飞,是练习组装轻木和给孩子做一个静态,首先解决919的像真问题,不过以后的就要飞了,边组装边修改图纸一边参考电子配件的安装尺寸,还有想请教一下,用什么胶水好?机身木条用哪种木材?现在用的是4mm和3mm两种巴沙木条,感觉3mm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翼展900MM,预计起飞重量多少?建议所有板材用2MM轻木层板,机身横板的边框宽度6-8MM,自己定,尾翼 ...

大佬就是大佬,你说的全中我心里想的,现在是用2mm椴木,前缘就是用轻木打磨,下一个已经改成尾翼直接整块镂空叠层,你说的出血我问了切割店家建议减0.2mm,美纹纸辅助用,固定好会切掉,502胶水暂时用完一瓶,好像是16克,组完预计用3瓶,算上损耗。机身确实还能再减,机身后部隔框预计也全部用一整块,不再是两块拼接,可以镂空面积再大点,强度也会更好,翼盒我觉得要用厚点的板,现在的强度不是很足,还要优化后起落架收起空间,要求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这份图纸其实是老320的图纸布局,现在组装过程发现太多虽要改进的地方,连起落架收放都没考虑 ...

轻木条用5*5的,标准,小飞机,3*3、4*4都可以,不要怕软,胶水一粘,再加蒙板,就会很结实,胶水,肯定就是502,就是要买正品,否则气化太快,对人损害太大,而且,太脆,建议用爱必达,气化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就是大佬,你说的全中我心里想的,现在是用2mm椴木,前缘就是用轻木打磨,下一个已经改成尾翼直接整 ...

我3米多的飞机,全身都是2MM轻木层板做,强度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结构,板和板之间多用十字对插,机翼纵向结构,只有翼根处局部用轻木层板,其他都是2MM的轻木板,记住,飞机要轻,能有多轻就多轻,重量的问题,你这么计算,所有的切割片拿出来秤,如果是全蒙板的像真机,你乘以1.8,就是做好的空机重量,然后加上你的设备重量,就是你的起飞重量,大差不差,翼面积是有效主翼面积加上有效尾翼面积,单位是分米,重量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