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收纳的问题

楼主(2023-11-04):
总共也没有两架飞机,目前在飞和主要维护的也就x3和x360,450pro。为了长远玩飞机,买了一个大货架,但收纳还是乱糟糟,没有计划。因为我嫌麻烦,买来的零件都在快递盒里,也没标记,这就造成时间一久,每次我想用零件,却忘记在哪个盒子里了,挨个拆开。。其实也会把零件按照机型放在一个大鞋盒子里,但零件会很多很杂,主要体现在450,别告诉解决办法就是扔掉450,其实玩其他车模,或者购买螺丝和电子零件后也面临这个问题,分类很困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修飞机会耽误好几星期,甚至几个月,飞机每个拆下来的组件也是无处安放,摆在桌子上又觉得太占地方,太分散,弄不好还找不到了,我的方案是考虑用周转箱收纳?不知道各位有好几架飞机的大佬,都是怎么解决零件分类和收纳问题的。

网友:
买个那种铁网挂架,挂上面

网友A:
450是该退休了,X3/X360留一个,退休哪一个都都行,反正X3早晚被你炸成X360。然后乘着马爸爸节买个550压压惊先。明年再入个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是该退休了,X3/X360留一个,退休哪一个都都行,反正X3早晚被你炸成X360。然后乘着马爸爸节买个550压压 ...

450目前确实是多余的那个,摆设机。x3是主力练习用,x360是瞎飞瞎炸,以后再看吧。550其实已经早买了,双十一也就买买电装,可惜好盈电调也不怎么优惠。

网友B:
零件都是放在购物车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目前确实是多余的那个,摆设机。x3是主力练习用,x360是瞎飞瞎炸,以后再看吧。550其实已经早 ...

550电调真的不算贵了  你看看占你空机百分之多少的钱 700电调的价格才真的让人有点郁闷!实在预算有限二手收收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都是放在购物车里

放在购物车怕停产缺货,还是买下来心安。

网友:
x3配件齐全

网友C:
X3改皮传的配件是直接买X360的改么?
几个月前收了台X3金属轴传版,明天锁尾中舵到手就可以装完整了,但想着是练习机轴传肯定不太合适,但轴传确实拆装方便
现在变成了泰世飞机的接盘侠了,
一台X3
一台X42,
8台NX4
三台X5

网友:
引用 网友C:
X3改皮传的配件是直接买X360的改么?
几个月前收了台X3金属轴传版,明天锁尾中舵到手就可以装完整了,但 ...

我现在用450L练悬停,然后买了两台500直升机,等450l不想修了换5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X3改皮传的配件是直接买X360的改么?
几个月前收了台X3金属轴传版,明天锁尾中舵到手就可以装完整了,但 ...

皮带通用,尾管也可以,其他的暂时没发现什么通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3改皮传的配件是直接买X360的改么?
几个月前收了台X3金属轴传版,明天锁尾中舵到手就可以装完整了,但 ...

轴传怎么就方便?看不出来。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C:
X3改皮传的配件是直接买X360的改么?
几个月前收了台X3金属轴传版,明天锁尾中舵到手就可以装完整了,但 ...

你不觉得机器多了是一种负担吗?
最好两台一样的机器,一个飞,一个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轴传怎么就方便?看不出来。

我说的X3这种大伞齿直驱的尾轴传比较方便,换备用尾巴那一块就只要拆尾撑两颗螺丝和扭松尾管固定四颗螺丝,如果是皮带机还要拆主轴大齿轮
如果是传统450PRO那种轴传,前伞齿的拆装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X3这种大伞齿直驱的尾轴传比较方便,换备用尾巴那一块就只要拆尾撑两颗螺丝和扭松尾管固定四颗螺丝 ...

7075那个金属伞齿装了不会扫,尾轴伞齿用飞跃的塑料扫了就换。

网友:
就买几个透明的塑料盒来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