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当100+元的EPO苏27遇到双发尾推矢量加成

楼主(2023-11-05):
飞了几年的航模,慢慢发现自己的Style不是四平八稳的飞航线,总是希望能浪得起来、尽量便宜、最好还能像真。最近设计了多款矢量的飞机,逐步摸熟了制造工艺和操作习惯,决定在这架EPO腰推su27上集大成验证。
先过目下简介和试飞录像吧,制作方案稍后分解

楼主:
之所以选择这款腰推的EPO Su27来改装,除了它够便宜,炸鸡换壳不心疼;更重要的是飞过的前辈模友普遍反馈机动性好,操作顺手。
如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操作性和机动性,挖掘出侧卫家族的能力极限,想必也是极有意义的事哈

但这个机型也有固有的缺点,比如噪声巨大、单发反扭等,在此改装任务中,计划一并改善

楼主:
要是有朋友对矢量高机动感兴趣了话,咱就持续更新

网友:
很棒的改造!请持续更新,想知道油门是怎么设置成左右不同步的?操控上又有什么不同?

楼主:
常规推力的飞机,发动机的推力方向与机身轴线重合,产生的推力也沿轴线向前;这种情况下发动机的推力只是用于克服飞机所受到的阻力,提供飞机加速的动力。
而采用推力矢量技术的飞机(Thrust vector control engine,简称:TVC Engine),喷口可以向不同方向偏转以产生不同方向,,获得附加的控制力矩,实现飞机的姿态变化控制。其突出特点是控制力矩与发动机紧密相关,而不受飞机本身姿态的影响。因此,矢量发动机可以保证在飞机作低速、大攻角机动飞行而操纵舵面几近失效时利用推力矢量提供的额外操纵力矩来控制飞机机动。部分真机也用上了这一技术,比如F-22、F35和Su-35。
对于开不了真机的我们,也希望能在自己手里体验矢量推力的过失速魅力。
但对于像真航模来说,涵道的力效实在低,推重比够呛。如果想玩得溜,手里的电调、电池、涵道动力组都得按顶配换了个遍,性价比低了些。对于性能党的我来说,使用更大直径、价格更亲民的桨机动力可谓是一个值得取舍的方案。

楼主:
EPO原机使用单发腰推动力方案,价格亲民,也解决了初学者桨易打地的问题;但却带来了极低的推进效率和巨大的噪声,这也难怪,高速推进气流直吹未经修型的机身截面,将大量能量用在整个机体的共振上,使得EPO的像真机居然拥有了板机的扰民噪声,但速度还快不起来。
同时,单发大桨的设计也带来了一定的反扭,初学者永远的噩梦。。。

基于此,本改造方案计划使用双发正反桨的尾推方案。双发正反转能抵消反扭,操作更顺手;尾推相对腰推更能极大提高推进效率,同时Su27的尾部结构,更有利于升级为二元矢量

楼主:
测绘了机体的尾喷口尺寸,做了局部建模,设计了严丝合缝的喷口支架平台和电机座。
为了减少虚位,2个电机座一共使用了4个滚珠轴承穿过由3mm碳杆磨制的转轴。

电机座用卡簧限位,重量轻,同时也便于日后拆卸保养维护。

双电机座穿入碳杆后,与尾喷口完美贴合

楼主:
2颗2207电机布置在机尾较重,不可避免地重心后移。因此需要将其他部件尽量前移配平重心。
矢量转向座的力矩较大,为了避免扫齿,这里采用了2颗 13g数字金属舵机,顶在机身缺口的最前沿,通过球头拉杆传动。
为了减重,拉杆由2.5mm碳纤维杆制成,车牙后拧入球头拉杆中,待调试完成滴502永久固定。
为了防止长拉杆在负荷运动中弯曲,需要穿一截空心玻纤管,固定在下图的冰糕棍上。

电调、舵机、BEC、接收机前移

电池也无法放在原电池仓中,前移至座舱开口处。
具体位置需根据自己的电装调节前后,满足原机设计的重心点即可,完全不需要额外的配重铅块

楼主:
【调机重点】
1、机体补强
原机的设计,适用于“温柔”地飞行,如果有矢量的加成,剧烈的机动会使得机体变形,或着陆折断,因此很有必要做一番加强。
轻轻施力于机身,做一个简易的“有限元”分析,形变量最大的三处分别为长长的机鼻、翼根前缘与机鼻连接处、原腰推桨叶开口处。分别用碳片、碳棒、冰糕棍加强之。
以整体增重11g的代价换来硬邦邦的机体,划算!

另外,副翼和尾翼的泡沫铰链,强烈建议更换为纸合页,否则在剧烈的机动中,会。。。。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2、推力线调整整机组装完成后,切忌着急试飞,先确定好矢量推力线和平衡,否则就是必然的炸鸡。
如下图所示,将机体垂直,推油门至刚好1的推重比,略微放手护着。如发生旋转或前后摇摆,就要微调2个矢量拉杆的长度。直到机身能较为稳定地漂浮在空中。

3、差速设置
已经有不少朋友问了双发的差速怎么设置,有什么用。
差速在低端玩具机只是用于转弯,但高端的用法可以当做yaw矢量,完成落叶飘,撞墙等机动。
设置很简单,这里以天九为例,核心思想就是3通道混控到4通道,4通道混控到3通道即可。
其他控也可借鉴此思路

楼主:
【配置推荐】
机身:某宝 1xx元 EPO腰推Su27白板机
电机:2204~2207 2300Kv *2
电调:4s 40A *2
翼面舵机:9g塑料空心杯 *2
矢量驱动舵机:13g金属舵机 *2
BEC:5V/5A
桨:5045三叶正反桨
电池: 4s 1300mAh/ 3s 2200mAh 100C

网友A:
这个苏27我的装好首飞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苏27我的装好首飞就炸了。

炸掉只是一个现象,要具体分析一下原因。操作技术还是组装问题?推力线对不对?翼载荷过高?
从我自身的实践来看,这款机型的操作性还是相当不错的。按我上面的方法推力线调好,上天只需要微调2格就能脱控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掉只是一个现象,要具体分析一下原因。操作技术还是组装问题?推力线对不对?翼载荷过高?
从我自身的 ...

不知道是为什么,飞了两次,都是感觉飞不起来。电机2216的,3S2000毫安电池。副翼,尾翼,垂尾全部单独控制。

楼主:
你这个都是高配了,2的推重比都有了

楼主:
桨装反了吗?

网友:
一开始也以为是反了但是换了也没用......油门行程也校准过。

网友(2024-08-17):
这个牛,顶一个。

感觉这才是航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