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成都哪里有能镗孔的工坊

楼主(2023-11-06):
定做的90孔主轴座,公差不合适,少了0.10mm左右,主轴塞不进去,问下万能的51,成都周边哪里有能镗孔的店子,最好有联系方式,先谢谢了!

网友A:
车掉主轴外壳就行

网友A:
车主轴一刀去就行

楼主:
BT30主轴,没办法车呀,只能搞主轴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BT30主轴,没办法车呀,只能搞主轴座
见过一个看起来比主轴小的主轴座,塞不进去,切缝大力撬开塞进去以后,压实的感觉很好。

网友C:
有车床的话,把主轴座想办法固定在托板上,自加工一刀

网友C:
即使有镗床,这种单件小切削量的活,装夹找正要费工夫,估计少了300没人给干,你主轴座才多少钱?

网友D:
把那加工费买个手提直柄砂轮机,配个和孔径差不多大的百页轮,手工抛掉0.1毫米不难。

网友E:
试试轴承座加热看看能不能装上

网友F:
龙泉驿工业园区有很多外协加工厂

网友F:
你找个大车床用四爪夹持也可以加工

网友G:
汽配城找个镗气缸的也能镗

网友H(2023-12-15):
千万不要在主轴上动脑筋!二次加工必定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