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直驱用6S电会不会有点夸张??

楼主(2023-11-06):
挺好飞的,就是重了一点,动力也很足,声音很静,只用桨声

网友A:
一直想了解    450直升机改尾电机的方法, 把尘封多年的飞越450改一下。是不是直接装上穿越机的电机电调,接在锁尾陀螺仪就可以。

网友B:
250用3s动力就很足了,电流也不大,感觉用6s徒增起飞重量
尾电机的就不可能只有桨声,尾电机蚊子嗡嗡叫很违和

网友:
这已经不是夸张,而是变态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了解    450直升机改尾电机的方法, 把尘封多年的飞越450改一下。是不是直接装上穿越机的电机电调, ...

要刷尾电调模式,对K8不是很熟识的见意不要搞,有一点的危险性,要设一个开关来关闭尾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用3s动力就很足了,电流也不大,感觉用6s徒增起飞重量
尾电机的就不可能只有桨声,尾电机蚊子嗡嗡叫很 ...

看你用什么尾桨了,我的这个不会太响,电机还是重新绕的低KV

网友:
只要kv值选的好,10s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0用3s动力就很足了,电流也不大,感觉用6s徒增起飞重量
尾电机的就不可能只有桨声,尾电机蚊子嗡嗡叫很 ...

尾电机反扭的都会这样,除非改回变距

网友D:
电机不换?有烧掉的风险

网友E:
这原本是个啥牌子的25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反扭的都会这样,除非改回变距

嗡嗡叫是尾桨发出来的,要选桨形,桨形可以消音,还要低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原本是个啥牌子的250啊?

杂牌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换?有烧掉的风险

尾电机KV已经重新绕线了

网友:
用这陀螺仪锁尾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用什么尾桨了,我的这个不会太响,电机还是重新绕的低KV

声音大小不是关键,锁尾和转向是靠改变转速,一直变化的音调就很明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了解    450直升机改尾电机的方法, 把尘封多年的飞越450改一下。是不是直接装上穿越机的电机电调, ...

现在要改尾电机最麻烦的问题是电调不好找...
能支持刷尾马模式的老电调几乎都停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现在要改尾电机最麻烦的问题是电调不好找...
能支持刷尾马模式的老电调几乎都停产了...

电调还能刷程序?   我玩车模时,用设定卡设过车的电调,飞机从没玩到要刷程序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还能刷程序?   我玩车模时,用设定卡设过车的电调,飞机从没玩到要刷程序的电调

能啊, BLHELI 了解一下
但支持尾马模式的电调现在真的很少,尤其是 6S 又要适当大小的真的很难找了...
现在新出的电调都是 S 或 32 系统的,不支持尾马达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嗡嗡叫是尾桨发出来的,要选桨形,桨形可以消音,还要低KV电机

尾电机本来就要比主电机转速要高很多才能反扭,你KV值低了怎么搞?

网友:
主电机是大疆411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本来就要比主电机转速要高很多才能反扭,你KV值低了怎么搞?

你忘记它是 6S...
基本上尾电机 1000KV 就超規很多了
问题是这麽小的电机 1000KV 现成的恐怕也是找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本来就要比主电机转速要高很多才能反扭,你KV值低了怎么搞?

主电机400KV,尾电机15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