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的开关电源买大了,关系大吗?

楼主(2023-11-07):
做了2台雕刻机,每台雕刻机用了3个3A步机电机,买了一个20A,48V的直流开关电源,想2台雕刻机共用一个开关电源,但是实际在用的时候,2台雕刻机不一定同时开机,如果一台雕刻机上用了20A,48V的直流开关电源,会造成步进电机发热吗?

网友A:
哈哈哈,我就是不说,哈哈哈。
讲一个故事参考一下。

   曾经在小黄鱼买过一个骗子的一台安立天分,标12v,3a。我用dell12v18a电源试机发现是台问题机器。结果骗子说我用12v18a电源大大超过了12v3a,是我用错电源烧坏了机器。最离谱的是骗子的这理由竟然被小黄鱼采纳成立了,我特么居然输了。哈哈哈,科普普及,任重道远。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就是不说,哈哈哈。
讲一个故事参考一下。

同情你一分钟

科普任重道远啊

网友:
我家厨房的水管最大流量只有100升/每分钟,自来水公司的蓄水池那么大,会不会把我家水管涨爆并淹了我家?真是担心得睡不着觉。

网友:

理论上说二台同时正常负荷工作6*3A是18A电流,20A开关电源或许能短时间运行。

网友:
我买了100亿,但是我每天最多只能花10块钱,这个100亿对我有什么影响,我好担心,在线求助

网友:
一个5W灯泡接在100KVA的电力变压器输出电网上是否会烧,
用电设备主要符合电压都可以用,电流是使用的负载决定的

网友:
安数大没事一样不会发热

网友:
数控机都搞成功了,一个开关容量问题难住了。

网友:
落下俩字,应该是开关电源

网友:
6个3a步进,驱动器也要耗电,算起来20a是不够的,还要省着点用。

网友:
电流超没事,不要是电压超

网友:
楼主问了一个问题是电工应用中的最基本的基础知识,中学物理课上都有,但很多人在选择电源的时候会陷入思维误区,主要是对参数有误解,一般电器的参数标定是极限参数,实际应用大概是极限的80%左右,有的只有70%,否则容易发热甚至过载造成烧毁电源,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一定正确,供参考。

网友:
举个例子!
我们小区是500KW的变压器(承载大约800A电流),我家里灯泡都是10—20W(约0.04-0.09A电流)的LED灯,夜里其他人家基本都不用电时,我家开灯,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会不会把我家灯泡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就是不说,哈哈哈。
讲一个故事参考一下。

网友:
看用途,小负载实际电流很小的,还可以故意用小电源,够用就行,电源功率余量留小,比较安全,意外过载电源自然就保护了。

网友:
你家的灯泡挂在200千瓦的变压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就是不说,哈哈哈。
讲一个故事参考一下。

脑子嗡嗡的。。。。

网友(2023-12-17):
发电厂的发电功率那么大,好担心我家的电灯泡顶不顶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