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G6,G7都出现同样的问题dxeffect.cpp

楼主(2023-11-07):
提示这个图片的错误,另外模拟器装完,固定翼的练习都能用,但一选直升机,就出现错误,在台式机上安装使用都正常,但是笔记本上thinkpad E14 上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系统改了WIN10.。麻烦高手帮忙。

网友(2025-02-02):
可能是模擬裡面的缺少檔案 通常是系統檔案 DLL 檔案遺失損壞 損毀 或無效 安裝最新的Directx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