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级用6s电池电机问题

楼主(2023-11-08):
请教有经验的兄弟,我用亚托700e改了600尾管,600桨,kds5054的1200kv电机,凤凰120a,格式8000的6s25c电池,能不能遭的住?因为像真机壳是600级的,不想再买600级的机架了

楼主:
旋翼头是4桨的,就是4个600桨

楼主:
kds5052 1200kv

网友A:
问题不大,只要能放下都行,5052是4025级别,但是磁极少一些,6s航线没问题

网友B:
干嘛这样搭配,想省钱学我一样没事刷刷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只要能放下都行,5052是4025级别,但是磁极少一些,6s航线没问题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这样搭配,想省钱学我一样没事刷刷咸鱼

两架700级,好多年不玩了,老婆不让再买,只能用老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架700级,好多年不玩了,老婆不让再买,只能用老设备

想办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我看了下齿比还是有略微问题,最稳的还是去找人把kv降低一下,4桨的600级话你考虑下转速在1700-1900的样子,按12/112齿比的话,改850-960kv差不多,或者直接收一个730mx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齿比还是有略微问题,最稳的还是去找人把kv降低一下,4桨的600级话你考虑下转速在1700-1900的样 ...

正准备收一个呢!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