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电调这个电容什么型号

楼主(2023-11-08):
穿越机电调电容,尺寸3.6X1.8,贴片电容型号1206比较靠近,3.2X1.6,找不到有对应型号了,卡尺量的不会错,跟1206的放在一起不一样

楼主:
大通25A四合一电调,支持4S16.8V,应该选多少电压和容量的电容

网友(2023-12-17):
这颗电容应该是电源滤波的吧?如果是的话,估计少这一颗也没关系。如果非要贴,选个耐压50V的,容量22uF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