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谷天S1,目前缺点多于优点

楼主(2023-11-08):
跟风入了个S1,想着能飞的地方越来越少,入一个看看到手包装还不错,挺精致的,荧光色也不错
金属件碳纤件都不错
电池尺寸也不特殊,不买原厂也好搭配

下面就是缺点了
1.主电机飞下来有点热,不知道什么原因
2.尾桨螺丝要经常检查,打胶
3,主桨螺母你配一个自锁螺母很难么?一定要搞一个松松垮垮的螺母,再去打胶么
4,APP不好用,英文的也无所谓,但是保存之后没找到断开连接,飞机拔了蓝牙再重连,APP会连不上,不停的搜索蓝牙
5,目前我只有苹果的手机APP能用, 华为的下载完APP,提示APP 屡次停止运行
6.手机扫那个纸质的快速使用说明网站会提示腾讯安全网址,禁止访问之类”,

目前个人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APP问题,不知道其他人的安卓系统APP是否好用,遇没遇到我遇到的BUG

网友A:
说说飞起来的感受吧

网友B:
看了第一条 就发现你是个小白 哈哈

网友C:
主电机有点热挺正常的把,打胶也很正常啊,自锁螺母必定要厚小飞机尽量减重正常的!

网友:
华为手机的系统好像有不少APP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
看来遥遥领先名不虚传。

网友:
看完发现没有飞机的缺点,很好!正打算入一架。

网友:
我用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第一条 就发现你是个小白 哈哈

我以为是个练习机,看你这意思不是给新手入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飞起来的感受吧

飞起来同级别的只有早些年亚拓150,那肯定这个好了不止一星半点,自旋很稳,竖摆和侧摆也没问题,可以半圈自旋翻,全翻还没试,手不行,尾管被我摔断了。这飞机飞起来虽然没有6s的450稳当,但是比最早的250实在点,没有s2,s2应该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电机有点热挺正常的把,打胶也很正常啊,自锁螺母必定要厚小飞机尽量减重正常的!

那尾巴打螺丝胶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摔了尾桨松了,再打又不干,还得松。主桨自锁的螺母已经换上了。没厚多少

网友D:
app就是用来调参的,调好后就不怎么用了,还是飞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p就是用来调参的,调好后就不怎么用了,还是飞更重要

飞了,换苹果手机也调过了,APP做的差点,但是我遇着APP压根用不了的情况,不排除有的魔友想调,调不了的情况
现在的遇着问题了,魔友直接不排除有捧的,要是厂家觉着这问题不算问题就好比卖车的只要能跑就行,别的都不是问题一个道理。

网友E:
手持亚拓t15的玩家表示,出了app。我不知道有啥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持亚拓t15的玩家表示,出了app。我不知道有啥优点

t15怎么样?原来那150飞起来太玻璃了

网友:
没飞S1,有S2。这App确实很粗糙,也就能用的水平,用户体验较差。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不是专业做App的

网友:
好飞好飞,20多个起落了,炸了一次,炸尾电机和尾管,其他位置耐炸

网友:
1.温热问题不大 2.打过一次胶上紧没掉过 3.这级别的机主桨螺母都没有自锁的,T15甚至没有螺母 4.vivo手机使用没问题,界面简单不复杂,说明书无所谓不看捣鼓下也明白
优点就是这个级别里面最好飞

网友F:
飞过九鹰 华科尔 mcpx hcp100 k110s s1 f120 飞了20多年小鸡,谷天s1目前应该是这个级别最完美的小鸡,除了配件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过九鹰 华科尔 mcpx hcp100 k110s s1 f120 飞了20多年小鸡,谷天s1目前应该是这个级别最完美的小鸡,除了 ...

你飞过的这些差不多,我也都飞过,老飞机里面,华科尔的mini cp不错,120也不错,就是伞尺太坑了,稳倒是稳。再就是厂家好好的也不做了吧。之前还有个驰远的80。伟力110也稳。亚拓那个150虽然是2s但是不咋地、这些都是老飞机了,结构和动力都不如现在的好。现在就知道个谷天,朗宇,和亚拓。亚拓的身边没人飞。就谷天和朗宇这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