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

楼主(2023-11-13):
买了几个2.7V、3000F的超级电容,打算3串多并搞个小储能点焊机玩玩,结构如图所示,极柱凸出部分高3mm、直径14mm,目前还未想到该如何连接较妥当 ,想征求大家意见

网友A:
网上直接买不带电容(电池)的套件。

网友B:
你这个是铝电极,又要承受几千安电流,感觉个人很难有设备焊接,要达到你使用条件必须接触面积大而且可靠,个人最多也就点焊和锡焊都不太适合,只有请别人用激光或者超声波焊接靠谱一些。

网友:
你这个做点焊机对于电流要求比较高,单个电极电流超过千安,所以最好是激光焊接或者超声波焊接,个人很难处理,就算是大电流点焊的接触面积也小了,而且不牢固。

网友C:
稳妥就拿去干电池的地方激光焊接个极耳,省钱就自己攻丝 完全看手艺 打穿就废。而且你搞的太夸张了 2串2并 4节这个电容就能烧穿0.2mm以上纯铜带了。家用电焊0.2mm内镍带 2节都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妥就拿去干电池的地方激光焊接个极耳,省钱就自己攻丝 完全看手艺 打穿就废。而且你搞的太夸张了 2串2并  ...

我是用来焊接细钢丝网的,搞小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直接买不带电容(电池)的套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铝电极,又要承受几千安电流,感觉个人很难有设备焊接,要达到你使用条件必须接触面积大而且可靠, ...

确实如你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铝电极,又要承受几千安电流,感觉个人很难有设备焊接,要达到你使用条件必须接触面积大而且可靠, ...

我的方案目前是这样的,不知道实际实施是否可行,但这个夹块只能使用铝合金,不能使用铜,铜和铝衔接、接触会面发生化学反应、会增加导通电阻

网友D:
不用想,这是过盈热装的,有专用的螺丝,便宜得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案目前是这样的,不知道实际实施是否可行,但这个夹块只能使用铝合金,不能使用铜,铜和铝衔接、接 ...

这个方案化学腐蚀有简单办法处理,主要问题是因为极柱是铝,过软,所以压力不够大,而且稳定性不好,可能一段时间后容易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化学腐蚀有简单办法处理,主要问题是因为极柱是铝,过软,所以压力不够大,而且稳定性不好,可能 ...

铜铝接触面在不增加内阻情况下,你有较好意见?铜镀锡、镀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想,这是过盈热装的,有专用的螺丝,便宜得很

可否放个你说的这种螺丝图片、或具体搜索的关键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铜铝接触面在不增加内阻情况下,你有较好意见?铜镀锡、镀镍?

导电膏全部抹上,降低接触电阻,防止氧化和原电池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电膏全部抹上,降低接触电阻,防止氧化和原电池腐蚀。

哦,我先了解下,不过目前我想到可能更适合我的方法,买成品铝合金光轴座打孔攻丝,在夹在极柱上,我已下单了几个先试试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否放个你说的这种螺丝图片、或具体搜索的关键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1bc0523cM1eMhr&id=695543277317&ns=1&abbucket=4#det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先了解下,不过目前我想到可能更适合我的方法,买成品铝合金光轴座打孔攻丝,在夹在极柱上,我已下 ...

你用铝合金也一样可以像我说的配合导电膏,电流增加30%-50%很轻松,点焊设备一点点内阻的减小收益都是巨大的。

网友:
有可以焊铝的焊锡丝,淘宝有卖,电络铁即可焊接,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1bc0523cM1eMhr&id=695543277317&ns=1&abbucket=4#d ...

这个就普通开孔的铝片打孔、是要焊接的,我暂不想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