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1000级直升机

楼主(2023-11-13):
       继直驱800后再造直驱1000级直升机
机身依然采用和800级同样做法,航空铝+碳纤维。旋翼头采用现有成品3D直升机旋翼头,尾巴为了结构简单维护方便依旧是电机直驱,尾端快拆。电机采用更大尺寸,主轴升级到15MM,主桨990到1100MM。电池计划用16000MAH-18000MAH 14s ,PIX飞控,设计最大载重3KG。

机身设计

电机重新绕线改KV

电机整装

楼主:
飞控这次用雷迅X7+

碳件加工完成

碳板

部分铝件

设备舱铝框

设备仓依然是铝框架表面附碳板

楼主:
设备仓41g,

所有设备仓

电流电压计原有线要换

网友A:
我就问你咋熄火降落

网友:
真大个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你咋熄火降落

这种航拍用途的又不是用来飞3D的,搞啥熄火降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航拍用途的又不是用来飞3D的,搞啥熄火降落呢

当然是救机减少损失啊,你以为这个动作存在的意义就是玩啊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关注关注,大工程啊

网友:
期待穿上西装的那一刻

网友C:
ghost4 之前不是有个进度贴吗 现在去哪了 为啥又开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ghost4 之前不是有个进度贴吗 现在去哪了 为啥又开一个

之前是800级,都搞完了,就是载重不好,现在做个1000级的。

网友D:
直驱和传统齿轮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驱和传统齿轮有什么优势?

机械结构简单点维护比较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