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AK700 美图欣赏

楼主(2023-11-15):
这款飞机在昨天在新越的群由设计师一笑开始介绍,这里我就直接搬运到论坛功大家分享。

按照一笑的说法,这架飞机已经不再同于以往的STAEM700,添加了很多自己新的设计理念。

直观感受就是相比STEAM700结构简介了很多。

尾巴重新设计了,这个每个人由自己的看法,我一开始也是有点难以接受这个尾巴,但是现在觉得也很不错。

楼主:
上下侧板的链接,加上压带轮定位,只用了三颗螺丝。

很多人好奇,侧板宽度都一样,为什么电池板头部这么大。

因为AK的下侧板能让你用手扶着电池,塞进去。
然后头部也是头罩的固定位,这样就不会摆动。

电调板

红色的嵌入螺母,能让你直接安装好盈的200a和260a,直接锁.

黄色部分保护电调,顺便走线。

说到走线,AK700天赋异禀,可以走直线,笔直走。以至于你会发现,你的信号线,它,太长了。

楼主:
主轴板

大齿盘带上下凸台,皮带主驱动齿也是,就是为了好修,方便拆装。
安装是先安装皮带齿,再塞大齿盘。目前这套齿盘组安装速度仅次于AK400。

这次很创新的增加了一个新设计,拨珠弹簧螺丝。

一颗小小的螺丝,带来导板能快速拔插。这样只用拆两颗螺丝就能把升降舵拿手里。
在波珠螺丝边,同样把电子设备板板连在一起了。

直接标配芳生螺丝,台阶式嵌入主轴座

电机座的碳纤维板,是和这里连接的,这样形成框架结构

楼主:
介绍一下这款头罩的不同设计吧;

1.量身定做,外型根据飞机贴合做的,不会松松垮垮。

2.增加了电机散热孔,

3.磁吸常规的,没什么好说的

4.最最有意思的,与众不同的是,这款头罩是反过来造型的,因为大部分高手,飞机是倒飞的,但是很少有厂家会考虑这点,这也是为什么带了头罩就不好飞的原因。

楼主:
后面还有更多彩绘头罩

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新款的桨托

有谁知道这里的桨支撑,异型是为什么?

桨托很容易掉,这个孔,是给遥控器用,它同时是遥控器支架。
桨托就是遥控器支架,AK400也是这样设计的。
舞者,AK,都是这样设计,能放扳手和球头扣扳手

网友:
搬运总结的很好

楼主:
是啊,不过貌似还是有一些遗漏,大家补充吧

网友:
牛的呀 慢慢都是细节

网友A:
既然这样我也来淫诗一首
各家新机出货忙
一笑少女心不少
机身结构变化大
头罩不再臃肿老
新款700苗条好
一看头罩设计好
二看脚架变矮liao
三看尾管无支撑
四看尾波强度高
五看价格哈哈笑
450能换700liao

劳资蜀道山 好好说话
新越日玛好飞得批爆!!!

网友:
新机新设计,越来越sao气
老板心大气,玩家出主意
设计很合理,飞的爆一批
价格很美丽,人人买得起
Guo产新福利,越来越争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我也来淫诗一首
各家新机出货忙
一笑少女心不少

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我也来淫诗一首
各家新机出货忙
一笑少女心不少

淫的一手好湿,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我也来淫诗一首
各家新机出货忙
一笑少女心不少

好湿好湿

网友:
头罩反过来造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一直吐槽的舞者头罩也改了,ak700头罩通用舞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吐槽的舞者头罩也改了,ak700头罩通用舞者吗

看尺寸应该是不通用的,AK700的机身窄了很多

网友C:
这尾波加间隙垫片会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尾波加间隙垫片会疯。。。

一笑的舞者700就不是通过加垫片而是采用调节螺丝的,AK700也是一样的

网友:
直升机带来的机械感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