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380直升机

楼主(2023-11-16):
把之前画的图加工了,可惜休假时忘带充电器了,现在只能望机兴叹,等春节放假试飞

网友A:
380MM大桨?这个重量好飞不了!还没加头罩跟大桨,我的380全部加起来也就这个重量

网友B:
这个放在五年前肯定是个热点,现在成熟的420直驱商品机都一大把了,不过航模就是要讲DIY精神,可惜现在离这个越走越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MM大桨?这个重量好飞不了!还没加头罩跟大桨,我的380全部加起来也就这个重量

没事还有sab380垫背,不称都知道比这个重

网友C:
下面的电机那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MM大桨?这个重量好飞不了!还没加头罩跟大桨,我的380全部加起来也就这个重量

嗯,380mm桨,重量的话可以换小一点的电池,现在电池5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放在五年前肯定是个热点,现在成熟的420直驱商品机都一大把了,不过航模就是要讲DIY精神,可惜现在离这 ...

图之前画好了,一直没空弄

网友:
F280 尺寸差不多吧

网友D:
楼主尾巴是尾电机驱动的吗?手机看图比较小。如果是尾电机驱动可以问一下用的什么飞控和尾巴电调驱动频率又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尾巴是尾电机驱动的吗?手机看图比较小。如果是尾电机驱动可以问一下用的什么飞控和尾巴电调驱动频率又 ...

直驱尾,minipix,pwm/50hz

楼主:
280小一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电机那么厚?

我能找到的扭矩和结构都合适的只有这个了

网友:
尾巴是传动还是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