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问题,先谢了!

楼主(2023-11-16):
可不可以用两台天地飞遥控器分别控制两条船?现在是每一艘船都用一台遥控器,只能一艘一艘的玩。

网友:
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两个遥控器,两个接收,两条船,就可以分开玩了呀

网友:
两接收机分别对频就行

网友A:
我的 遥控可以同时控制几个模型 , 把几个船放在水里 , 然后自由切换其中的一个船进行控制 , 没有被选择的船原地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 遥控可以同时控制几个模型 , 把几个船放在水里 , 然后自由切换其中的一个船进行控制 , 没有被选择 ...

办不到,选择模型后需要重新对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办不到,选择模型后需要重新对频的

有些控早就可以了,如富斯18ev

网友:
朋友,现在的普及的2.4G遥控器,一台大厂的遥控器在通信频率下一般可以达到30到40个信号段,也就是说,一台遥控器可以对应几十个频道,达到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