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问题

楼主(2023-11-16):
我想自制台雕刻机买了台炮塔铣 。雕刻机做也做好了,发现精度不行就拆了。现在剩下一大堆的零件。

后来又在黄鱼上买了一台铸铁雕刻机,总重240kg 雷赛的86步进电机和控制器 1.5kv的振宇主轴 和贝士德的变频器
mach3的并口板 后来换成USB的了 上银的滑块 机器看着比较厚实

本来以为接好线就能用   后来是能动 仅仅是能动而已 精度不好我就拆开了y轴 发现y轴丝杆是双螺母的 好像三轴都是  现在有个问题  丝杆有轴向窜动
这个丝杆怎么调间隙啊 如下图

我目前稍微调了下感觉窜动小了还有0.02mm的窜动 会不会根丝杆固定座有关
是调好之后用手推 打表纹丝不动的吗?我也没接触过滚珠丝杆 不知道咋回事
有知道的大哥吗

网友:
2个丝,好机。

网友:
你先确定是丝杆动还是双螺母动,如果是丝杆动的话,把锁死丝杆的螺母拧紧,拧紧了还是动,就看一下丝杆座里的轴承有没有问题如果是双螺母动的话只能全套换了。

精度要求高话还是整套买全新的省心一点。

网友:
0.02工业级了!要达到加工中心水平,就得上研磨丝杆了

网友:
这是要办厂呀

网友A:
这小铣床真是太漂亮了,一直想找这样的。什么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铣床真是太漂亮了,一直想找这样的。什么型号啊?

咸鱼淘的 现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铣床真是太漂亮了,一直想找这样的。什么型号啊?

立锠2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