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3008接收机用在直升机上是否合适?

楼主(2023-11-17):
最近刚换了FUTABA 16IZ的控,用3008接收机,带回传的。用在直升机上,地面测试的时候打舵机,感觉一点延时都没有,但在飞行时上下大螺距变化就有非常明显的延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因为回传数据量大,影响了接收机的反应速度?知道的朋友请发表下看法。

网友:
会不会是舵机拉胯?

网友:
拆开天线那边看看,这个控有设计缺陷,经常折叠天线容易把天线夹断

网友A:
3008我还有六个,想折价换7008,原来两者价格就差100多点,买错了,浪费啊,飞油机必须得有回传才行而且多项数据回传

网友:
和接收机没关系

楼主:
飞550的桨,用fataba bls255hv的舵机,应该也够了啊

网友B:
跟接收机没关系,不跟手也跟陀螺仪设置,跟舵机的力量速度机身重量螺距感度都有关系,十字盘的爆发力,大机重螺距快速变化时就会顿住一下有爆奖声再踹出去,高手都喜欢在这个点上爆浆飞也只有大机能有这感觉。舵机没问题就把设置陀螺仪参数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天线没严格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

网友:
是只有螺距延迟,还是其他动作也会延迟?理论上地面和飞起来回传的数据包数量都一样,应该不是回传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08我还有六个,想折价换7008,原来两者价格就差100多点,买错了,浪费啊,飞油机必须得有回传才行而且多 ...

3008也有回传呀!
3008和7008差别就在7008可以并接7008组成18通道,3008不行!
楼主的问题更本不是接收问题!数据传输根本不影响操作速度!

网友D:
我猜测你应该接在sbus2上了,接回sbu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8也有回传呀!
3008和7008差别就在7008可以并接7008组成18通道,3008不行!
楼主的问题更本不是接收 ...

原来是这样,那接收机还是挺好,我现在是14SG没有3008的THSS协议,那就暂时留着升级16IZ或者18SZ以后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接收机没关系,不跟手也跟陀螺仪设置,跟舵机的力量速度机身重量螺距感度都有关系,十字盘的爆发力,大机 ...

好的,我再调一下。

网友:
现在的接收机不会这么拉胯

网友E:
如果手里有别的接收机,换一个试试先排除接收机问题,再调参数。
我也遇到过一回类似的这种问题,调机的时候一切正常,飞起来有很大延时,螺距、升降副翼,都是,打杆之后要等零点几秒才看到飞机有动作,
后来测试,大概就是离得近没啥问题,离稍微远一点就出问题,

换了个接收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手里有别的接收机,换一个试试先排除接收机问题,再调参数。
我也遇到过一回类似的这种问题,调机的时 ...

ok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最大的好处就是还可以用在油机上,可以回传温度和定速,发现宝贝了,手上有六颗,7008炸鸡坏了一颗,不知道炸鸡炸坏的还是由于震动导致7008坏了再炸鸡,没拍视频没法溯源了

网友:
3008我用了大概一年左右,飞直机没问题

网友:
直升机配置详细说一下,可以有助大家帮你分析原因,接收机有感知的延时的确很少听闻!

楼主:
解决了,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是VBAR设置里那个爆发力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猜测你应该接在sbus2上了,接回sbus试试

最近MB陀螺仪连7008接收机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之前是7008插SUBS,温度传感器接SBUS2,没问题,现在不行了,现在7008只能接SBUS2自检才会通过,过程呢就是中途7008拆下在别的机子用过,现在又接回来也重新对频了,只能接SBUS2陀螺仪自检才会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MB陀螺仪连7008接收机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之前是7008插SUBS,温度传感器接SBUS2,没问题,现在不行 ...

估计接收机重新设置过了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最大的好处就是还可以用在油机上,可以回传温度和定速,发现宝贝了,手上有六颗,7008炸鸡坏了一 ...

我终于学会设置10J+3008了,六个接收机不用出了,刚好全部用来飞油机带回传,省了买7008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