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的电机齿有没有6mm轴的?

楼主(2023-11-19):
8mm套套
真的麻烦?!

网友:
淘宝可以定做

网友:
淘宝上找五金模具加工

网友:
我的电机齿都自己搞,买合适齿数,空小的自己车大,长了裁短就行,先把两端面卸下来,当然前提要有车床

网友:
偷懒呗,按理说CNC的东西,又不用开模,就一个图纸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