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翔2.1M Futura复材涡喷装机、调试、试飞分享

楼主(2023-11-19):
在很多模友心中,涡喷飞机都是航模的顶端产品,入模训练以后的目标就是试飞一台涡喷飞机,感受涡喷发动机带来的声浪,低空高速通场带来的刺激。同时涡喷发动机是自带ECU(发动机电脑),发动机的工作指令是由遥控器发出,ECU接受以后再根据传感器数据调整喷油量从而改变发动机转速,这就可以极大的减少对发动机调试的工作,也就降低了门槛。很多模友也会在飞机上装陀螺仪,让陀螺仪帮自己修正风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乱流导致的飞机抖动,这又进一步降低了涡喷的门槛。很多厂家也会给模友提供出厂的装机服务,让飞机交付到客户手里的时候就是PNP配置,加上油料、遥控设备和供电电池后就能起飞。这些都客观上提高了涡喷的普及程度,提高了涡喷飞机在市面上的保有量。

不过对于没能完全闭源控制的涡喷发动机来说,在湿度变换比较大的时候(例如雨后飞或者下雨飞);或者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例如换季节)这些情况还是要对发动机进行适当的调整的,也就是调整发动机的加速速度,可以通过调参的小盒子把发动机调整到最快加速的状态,也就是再快就会熄火的情况下,再往回调一点点就可以了。涡喷飞机本身就比较快,危险性也有点大,而于飞机本身的安装、调试和飞行来说,涡喷本身自己的舵机数量比较多,还有起落架收放、起落架刹车、起落架大灯、起落架舱门甚至航灯等等电子部分,电子部分多也就需要更细心的对待,这些都是装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部分,所以我想借着我自己在2019年装的两台宏翔Futura 2.1m飞机,分享下我个人对涡喷装机的一些理解,所以各位大佬仅作参考。

二,飞行配置和基础参数

平尾舵机:西塔798两颗

垂尾舵机:西塔C1一颗

副翼舵机:西塔C1两颗

襟翼舵机:西塔C1两颗

前轮转向舵机:西塔C1一颗

供电系统:双天3018集成电源

拉烟油泵:双天无刷拉烟泵

起落架控制盒:politRC 领航起落架控制盒

主油箱容量:3L主油箱

防气泡油箱:领航 250cc防气泡油箱

拉烟油箱:虎鲨1000cc透明油箱

发动机型号:玄云 s170B涡喷发动机

二,飞行手感和飞机特色

这台飞机主要还是复材的机子,然后宏翔表面的漆水工艺也做的不错,futura本身这台飞机的飞行性能就相对比较均衡,有一个很好的高速性能的同时,打开襟翼以后还有一个很好的低速通场的能力,我使用的是全机西塔的舵机,当时我这台涡喷上使用的西塔还是西塔C1的初代版本,当时就给我很深的性能震撼,发动机我使用的是玄云的170B涡喷发动机,玄云也算最近这几年国内比较知名的存在了,但是其实这台发动机遇到过一次空中熄火的问题的,因为在我购买这台发动机的时候这台机子出货还是比较少的,并不是那么成熟,然后我在超低空通场的时候一推油门发动机熄火了,后来更新发动机程序以后解决了,可惜的是我低速通场以后熄火还是没把飞机救回来,飞机出了损伤。

这台飞机当时我飞的时候,使用的还是Futaba 的遥控飞的,使用的是双7008接收机,之所以使用双接收机,在futaba这套遥控系统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futaba是一套射频系统对两颗接收机,所以并不是独立的两套射频系统,本质上还是一套射频系统,但是增加了接收机的数量,也就是增加了接收天线的接受效率,涡喷飞机复材的机身往往会有一部分使用碳纤维、发动机和喷管部分也是金属物品,这些材质会对电磁波造成一定的遮挡效应,比如在一定的特定角度可能会失控,所以两个不同位置的接收机可以保证电磁信号的接受更有底气,但是这样就需要一个比较器,在这台飞机上我使用的3018起到了这个作用,总共可以接受两路的sbus信号,然后做一个比较以后驱动最多18个通道,还是挺适合大型涡喷和大型汽油机,双电池驱动也相对比较放心。

这台飞机的起落架用的是电子收放,电磁刹车的JP起落架,起落架还有起落架灯,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我的控制盒子烧了,我就换领航的起落架控制盒子继续用了,不过这个起落架刹车是自带ABS的刹车,但是左右主起落架的刹车力度容易出现不一致,所以在地面建议测试下高速滑行,测试下刹车力度是否一样,然后就是前起落架一定要注意调正,让飞机跑正,当然也可以使用AG61\AG63等前轮纠偏,不过我目前还都是手搓飞机,所以大佬可以自己尝试

这台飞机呢,主要的槽点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复材到我这边以后,因为和江苏对比的湿度变化比较大,舵面出现了变形,左右襟翼相差大约5mm不到,使用微调调平后可以正常飞行,还有一个是本身飞机相对比较重,所以飞行时要注意留足够速度,防止出现失速问题,不过相对较重的机身也带来了更高的强度,可以提高飞机的抗逆性。

三,装机注意事项

这台机舵机比较多,起落架的线材也比较冗杂,我就在机翼的部分使用了快接头,这样可以很有效的提高飞机的装机速度。然后飞机的所有线材都是自己制作的,这样就能用最合理的长度达到目标,主要是为了赏心悦目,也就是所谓的装叉,减重效果有限。

下面是装机图片

楼主:
图片上面上传不太方便,我给放到回复里了

蓝黑配色

蓝黑配色

领航防气泡油箱

领航防气泡油箱

主起落架

主起落架

主油箱和拉烟油箱

主油箱和拉烟油箱

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

发动机启动

发动机启动

电子设备板子

电子设备板子

玄云发动机

玄云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