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选机问题

楼主(2023-11-20):
老哥们,带新人入坑可以让他用2s小鸡油门曲线先调低点,然后慢慢加这么练吗?我之前都是蹭学长的futaba和k110。但现在毕业了手头上只有pl18和s1

网友:
没啥不行的,各有各的玩法,1s能入门,6s也能入门,12s也一样

网友A:
新人入坑,先在模拟器能把飞机4面悬停在一个区域内再说买啥飞机。不差钱的,随意。
就算是K110,不练习模拟炸到能飞简单航线估计都要上千块。
S1 S2这样动力和价位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入坑,先在模拟器能把飞机4面悬停在一个区域内再说买啥飞机。不差钱的,随意。
就算是K110,不练习模 ...

新人是我老弟,模拟器练得差不多了,家里老母不让买新设备,我除了这个就一个250跟几个450,让他用这些练我怕我忍不住揍他

网友:
2s小机起飞转起来那个还是有点杀伤力的,练悬停什么的用1s压力会小一点。不过直接拿m2和s2上手也没啥问题,离远一点空间大一点注意安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