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十一机0630后,再来一组十一机0630A保养及小改。

楼主(2023-11-22):
30A比30通孔大,没错,我就是因为通孔大看上她了。至于轴承机和瓦机的差别,各有说法,我就不在这挑事了。简单直接,上图说话。

30A到工作室,稍做表面清洗,然后开始拆解,期间还是遇到不少问题,比如档箱挂档齿和滑套,都因为档箱漏油,生锈了。

因为时间有些久,不少图片已经清理,只找着这几张。
床头箱更换了绝大部分轴承,档箱齿轮有生锈,清理很长时间,所幸齿轮没问题。挂档面板那边零件都有生锈,自己做了3个滑套,装好后挂档顺畅。在这里要说一下,这个档箱装了三遍,才解决漏油问题。另外,丝杆两边厚度不匀,压下车压手柄,丝杆有明显前后位移,于是量出大概尺寸,最终把另一头丝杆座铣掉1毫米才算基本解决问题。顺便吐槽下,这个床子做工比我预想要差,也或许我这台做工一般般吧。

接下来同样是小改,包含卡盘(同样还是装了千岛6寸卡盘),中托刻度轮(习惯了0.01刻度),尾座套筒刻度,光栅尺(目前光栅和刻度使用各半吧,各有各的方便),最后就是电路,值得一提的是电路改装感觉很值得,因为用起来特别顺手。

因为千岛卡与国内卡盘数据不同,法兰我就不浪费时间在网上找了,直接买了铸铁料回来做。

中托刻度轮,这个直接车一刀,打激光刻度就行了,非常简单。300格线,每格0.01精度,很准。
尾座套筒刻度图片没找着,上期0630里面好像也有,也不去找图片上了。

安装光栅尺,这个没有很大难度,只需考虑位置和行程,最后调试。这个就不多说,应该都有了解。

改电路,先绘好电路图。先说明,我加了变频器,非380V直连。

这里加装了一个指示灯,因为里面装有个小变压器,用来控制接触器(水泵接触器控制),和提供工作灯电源。
说明一下:改后,机床只有床下部分有380V电源,其他位置全部是低压电。

开关面板改了组开关。从下往上依次是(急停),(水泵),(工作灯指示),(高,中,低速),(正,停,反转)
最后觉得取刀具不方便,弄个磁吸条放刀,需说明的是,磁听条容易吸附铁屑,需要定时清理。

以上仅供大家笑谈,参考。

网友A:
刻度轮自己雕刻的?想整个200线格的,这样就可以0.025每小格

网友B:
三杠车床的正反转手柄方便,可以加上,不用那个杠子,托根线就行,再加个开关,类似黄山250那样的。

网友:
这手艺相当优秀

网友:
用变频器的话,接个点动的开关,装夹的时候比较方便。不用费力去搬动卡盘,特别是挂低速档,都搬不动

网友:
好车床,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度轮自己雕刻的?想整个200线格的,这样就可以0.025每小格

0.025的刻度你不觉得算起来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杠车床的正反转手柄方便,可以加上,不用那个杠子,托根线就行,再加个开关,类似黄山250那样的。

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后面放弃了。毕竟车床很小,操作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0.025的刻度你不觉得算起来很麻烦吗?

还是0。01=1格直观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25的刻度你不觉得算起来很麻烦吗?

1605丝杠,要是整个500线,这得多大的圆圈才看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5丝杠,要是整个500线,这得多大的圆圈才看得清楚、。

500格线,理论上需要110-120直径才看得清楚,太大了。你可以考虑250线。

网友(2024-01-03):
如果哪天玩腻了,说一声,

网友:
车圆柱那张图片,都车出 “亚镜面”来了,啥料啊?

网友C:
楼主这个主轴箱一次加多少升齿轮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主轴箱一次加多少升齿轮油呢?

真没注意多少升,加到油窗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注意多少升,加到油窗满就行了。

谢谢,我也按你这样加

网友:
大车床油窗上有条线,加油到线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