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到底能不能航拍?

楼主(2023-11-24):
近日发现一款深圳上空有台无人直升机飞来飞去,造型还算挺独特,不知道是否在航拍还是在作业?但是一般真机航拍就有直升机,为🐎航拍无人机却为多旋翼?
有没哪位大佬可以科普一下?或者有没大佬知道下面这款无人机是干嘛的?

网友:
多旋翼之前就是直升机航拍和植保什么的。

网友:
可能特殊机型试飞,有可能是空海两用型,或者侧面多几个桨来推进。
直机不推荐航拍,低速航怕目前多轴的控制很方便了,而且航怕主要在镜头,载机这边直机反而不如多旋翼目前飞控优势大,没有多向避障新手上了很容易小地方炸的。直机高速优势现在也凸显不出来,x8多轴影视航怕目前也有很多应用。建议不要考虑直机

网友A:
直升机航拍不是说不行,但多旋翼稳定而且续航长吧,更适合用来拍

网友(2024-02-13):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航拍不是说不行,但多旋翼稳定而且续航长吧,更适合用来拍

直升机效率高点 但是多旋翼结构稳定简单 维护还方便 现在做的比直机成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