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了,泰世X7F装机,浅浅做个记录

楼主(2023-11-24):
先来个全家福

飞机:泰世X7F 2023款,升级了大桨夹和大齿盘
舵机:DEKO8295无刷舵机
电机:Scorpion-5024-535kv
电调:Scorpion 200A新款
遥控器:Mikado Vbar Control EVO银色
陀螺仪:Vbar  NEO EVO 升级救机版
桨:芬记700ULT紫色

首先来个电机的特写

X7的包装还是一如既往

蓝色的头罩,配上紫色的大桨也挺好看

零件摆在桌上

泰世的包装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升级的大桨夹,900,GX9上面的。主要就是桨夹变长了,能装下更长的桨,原来的那款比较小

装好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精度摆在这里

遥控器到了,没带羊角锤拆箱子花了半小时

拿到手就没电了,先typec冲一回

装机

银色的真好看

传动轴只要轴承胶固定的好,单手都可以装好塞进去

泰世x7这里间隙要装好,一般我是上面一个1.2,下面用其他垫片垫满,这样就不会扫齿,一般扫都是这里间隙没弄好

趁着周末提个车

蝎子5024上机,这里要注意这款出轴36mm的,x7是55mm的,换一下电机轴就可以了。5024也有475kv的版本

蝎子电调开箱,这个现在可以直接usb连接电脑,但也不需要,遥控器自带

剪断线,焊接

焊接完成,套热缩管

出门飞飞机去。
水个帖不容易,多夸夸我

网友:
大佬~009

这年头难得看到装机贴

网友A:
电调线会不会太短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线会不会太短l

不会,刚刚好的

网友B:
这车怎么样,后面好像装飞机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怎么样,后面好像装飞机不太方便

横着都可以放两台700了

网友C:
x7有空多宣传,真的…
700级没几台轴传,轴传搞的现在量产只剩x7和亚拓700x、700L,靠谱点只有x7了
轴传的感觉,锁尾真的是一根棍,求把垫片部分的具体配置多来一些,详细一点
这机子好处是带出门拔个尾管就可以走,到地方装上拧几个螺丝就能飞。

网友D:
蓝色头罩原来还能买啊?挺喜欢的。轴传机永不为奴,都是SAB设计风格没意思。好盈260a有试过吗?按照尺寸估计x7f应该挺完美,fz版本就卡头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头罩原来还能买啊?挺喜欢的。轴传机永不为奴,都是SAB设计风格没意思。好盈260a有试过吗?按 ...

现货还有8个蓝色的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x7有空多宣传,真的…
700级没几台轴传,轴传搞的现在量产只剩x7和亚拓700x、700L,靠谱点只有x7了{:1_61: ...

垫片目前就上面一个1.2,下面一个1.2+0.3。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头罩原来还能买啊?挺喜欢的。轴传机永不为奴,都是SAB设计风格没意思。好盈260a有试过吗?按 ...

200A不装风扇是可以装得下x7F的,Fz可能不行要改一改,发过去裁侧板貌似还行,我在x7上一直用蝎子的电调

网友:
还是老款的说明书…

网友:
这才是真爱!!!!!

网友:
我也跟一个x7f ~

网友E:
我也非常喜欢泰世x7这款飞机,各部分设计都很强壮,桨夹直接比亚拓长一大截。

网友:
舵机线藏的很厉害呀?外面一根都看不到。升降舵机摇臂那里很窄,能走线过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x7有空多宣传,真的…
700级没几台轴传,轴传搞的现在量产只剩x7和亚拓700x、700L,靠谱点只有x7了{:1_61: ...

logo700p也是轴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FZ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非常喜欢泰世x7这款飞机,各部分设计都很强壮,桨夹直接比亚拓长一大截。

毕竟GX9等无人机和x7共同配件的

网友:
配件跟不上,而且贵啊。而且logo那个结构是大皮带-小皮带-伞齿,结构还不如亚拓靠谱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C:
x7有空多宣传,真的…
700级没几台轴传,轴传搞的现在量产只剩x7和亚拓700x、700L,靠谱点只有x7了{:1_61: ...

轴传还有KDS A7

网友:
引用 网友C:
x7有空多宣传,真的…
700级没几台轴传,轴传搞的现在量产只剩x7和亚拓700x、700L,靠谱点只有x7了{:1_61: ...

曾经拥有过,尾波箱飞掉,太可惜了,手感真的很好的

网友:
X7出道即巔峰,加上後續打磨後完美
反觀另一間台廠
出一堆機子結果每況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