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显示满电但是测电压又只有1点几伏,哪里出的问题呢

楼主(2023-11-25):
3.7V的
电池
,充到
充电器
都满电转灯了,电池上的电量板也显示满电,但是测电压又只有一点几伏,以为是万用表的问题,但是把表拿去测其它的电池又正常,重新充电充电器也显示电池满电,再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还是1点几伏,搞不懂是哪里出的问题,有碰上过这样情况的不

网友A:
电池挂了

网友B:
电芯坏了。看起来满电,其实是虚电。稍微加点负载就不行了。